[工仪] 服务器电源DIY可调数控电源

楼主(2024-06-19):
闲置的dell服务器电源,台达代工的,做工用料都是极品.业余时间DIY一个数控电源给电池冲个电等等.

下一步打印几个标贴贴一下.

前面有一组可调电压输出,一组USB快充输出.

后面一组大电流输出,电源直接输出12V,38A

内部还很空,没找到更合适大小的防水壳.底部开了通风孔

为了给壳子开孔,专门买的小电磨.

网友A:
表头110,电源40,盒子10块

网友:
小电磨很给力,开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头110,电源40,盒子10块

+ 电磨30块 + 接线柱 10块

网友B:
最高能多少V输出多少A

网友:
怎样调压调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高能多少V输出多少A

电源输出12V。差不多500W。那么输出就有40A+。至于可调模块,输入12V。就看输出最高可以调到多少伏。输出几安了。。

网友C:
我买了一块60A的服务器电源,打算先用2块150W的升压模块先升压到48V,再接入可调电源头调压用。另外再接一组12V的出来单用。

网友:
用服务器电源,那表头能调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一块60A的服务器电源,打算先用2块150W的升压模块先升压到48V,再接入可调电源头调压用。另外再接一 ...

降压型的控制板选择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高能多少V输出多少A

我这个模块是升降压型的,最大功率90W,输入电压:6~36V,输出电压:0.5~36V,电流0~5A

网友:
这么大电流

网友:
厉害的改装,膜拜一下

网友D:
能说下应用12V大电流的场景吗?一直认为12V太低了,我用小电钻开12V/5A感觉没力,非得开到30V/5A才好用。而生活中和DIY中好像也没多少场景能用到12V大电流的场景,因此一直觉得服务器类电源没多大用处(除了给12V以下的动力电池充电以外,不过个人感觉能用到10A也就封顶了),所以感觉DIYER家里如果有个普通的可调电源足够了。

网友:
电源还是太小了,换485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说下应用12V大电流的场景吗?一直认为12V太低了,我用小电钻开12V/5A感觉没力,非得开到30V/5A才好用。而 ...

12V大电流应用,如给打气泵用,12V电动工具,汽车音响等。加了升降压数控模块就能用到更多地方。

网友(2024-11-27):
没有实际作用,或者作用不大, 玩玩开心就好

网友:
12V的电压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