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漏电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4-06-19):
前几天修遥控风扇,把芯片BA8206的2脚直接对地击穿,开始还以为是误操作。后来发现:烙铁焊接时有微小的火花放电!共用隔离电源,独立的接大地系统,谁在漏电?
一番查找,隔离变压器的隔离输出绕组(原厂是悬浮的)对大地漏电!不好搞了。这质量,不让人省心啊~
改造:在输出插座的左孔和地之间,接入0.22微法2兆电阻(并联)的电路。
经测试,不漏电了。缺点:输出不悬浮了,隔离效果变差,有被电击风险。
谁有更好的办法,推荐一下?
另外:击穿的BA8206电风扇芯片除了不能关机,其它功能正常。于是在供电5伏之间接入22欧与开关(原开机开关)串联电路,使风扇关机功能恢复正常,避免拔插头的麻烦。

网友A:
重绕次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绕次极吧

有难度,工作量大了些

网友:
哈哈,办法比困难多

网友:
只能重绕了。或者拆开,如果能找到漏电的点,上点绝缘漆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