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的插排22合一拆不开啊!

楼主(2024-06-19):
因为急用,在实体店买不到10米长线的插排,不得以找到X东自营。

结果,真的一言难尽啊。。。。
在X东上找到一条公牛原装线,10米长,41元多,又找了个无线的插排,37元左右。
自营就是快,昨天下单,今早8点就送来了:

线接头部分有铜片冷轧,有零火地线标识:
.

本想打开看看做工如何的,但我发现公牛又又又出新螺丝了,22合1打不开:

唯一能打开的就这里了,方便打开接线:

网友:
10米长的排插不是太长了吗

网友:
这种插座就是为了防止拆开的,只有接线这里是常规十字螺丝,其他地方之前是一字中间缺口的,现在又换了?变成三角缺口的了?

网友:
不要太迷信网购的品牌,线越长越容易藏猫腻,插板相对还好些。

网友:
快了,这种螺丝刀马上就会出来的。

网友:
这个叫新三点螺丝

网友:
插座的螺丝越来越 怪,目的就是防拆

网友A:
需要买异形螺丝刀,新三点。

网友B:
现在还能这么玩的?公牛也能单买电线?
我都是买慈慈的插头和插座,配珠江的RVV电缆,想接多长就买多长

网友C:
自己接线的便于维修,这线还能干别的用

网友:
把心思都花在螺丝上了,不知道这些商家是怎么想的,索性直接超声波焊死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能这么玩的?公牛也能单买电线?
我都是买慈慈的插头和插座,配珠江的RVV电缆,想接多长就买多长 ...

公司用的,不然我也买散线了,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买异形螺丝刀,新三点。

就是这种新三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接线的便于维修,这线还能干别的用

0.75的线,干别的也不好使

网友:
就是不让看到里面啥样

网友:
找不用的螺丝刀自己diy也行

网友:
自掘坟墓,用某些不便限制用户,用户下次指定换品牌!

网友:
用U型的,用力压紧慢慢拧可以拧开

网友:
啧啧啧!6位5孔带10米线78元?????土豪啊!

网友:
做工是真不错,价格也是真不错,最后是公家买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