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啥叫带钻千分表?

楼主(2024-06-19):
捡了几样小东西 我看别人用千分表都是用一个支架固定这个表 但是这个表好像没有可以固定的地方啊?这个用在什么地方呢?

上申牌子的 网上新的一百多 可惜有一个外圈磕碰了

后盖太丑陋了 而且没有防水

拆坏的小屏幕剪个圆 用胶水固定

网友A:
类似机械表,人工宝石的轴座,减少磨损,提高精度

网友:
测头上带金刚石,极高的硬度和稳定性,长时间在一些不平整平面使用不易磨损。

网友:
表的大针转1小格,为0.001mm,小针转1个数1mm,你这个量程是5mm的!外圈可转动方便归零计数,用于高精度测量!不需防水!

网友:
0.001mm,高分辨,不是在室外用的,不需要防水。

网友B:
带“钻”,也就是金刚石,一般均为人造金刚石,主要优点是极高的硬度和稳定性,所以很耐磨,主要用来制成百分表的“测头

夹具都是这样的

网友:
和手表的人工钻一样,目的减少磨损,提高精度!

网友:
所谓“钻”就是钻石的简称,但基本不会是真的钻石,而是硬度媲美钻石的玻璃,通常叫做“宝石”譬如手表里若干“钻”就是有若干个宝石轴承(也有“镶钻”的手表~就是在手表上装饰几颗真正钻石,不是做轴承用途而是提高手表价值),电唱机的针也是用这种坚硬玻璃做的,避免了留声机那种频繁换钢针的麻烦。
“带钻”百分表应该是在表的重要部位采用“宝石”材料提高性能。

网友:
百分表还得配个磁性表座或夹具才能用。

网友:
还有一种夹具这样

网友:
也叫千分尺,千分表,有内圆和外圆之分,这是处经千分尺。

网友:
现在都用数字的了

网友:
数字和指针的各有各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机械表,人工宝石的轴座,减少磨损,提高精度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钻”,也就是金刚石,一般均为人造金刚石,主要优点是极高的硬度和稳定性,所以很耐磨,主要用来制成百 ...

嗯 有一个磁力座准备现有材料制作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