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驱动

楼主(2024-06-19):
真正的单芯片方案,两电容两电阻一电感,整流桥集成到芯片内部了,壳子上写着12--24w。

网友A:
现在都是这种货色 大壳子小心脏,用不住

网友B:
电源就是这样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就是这样简单的。

以前整流桥和驱动芯片是分开的。主板要大一倍,布线也复杂一倍。
这种芯片一出,以前的方案就没活路了,这是要卷死一切的趋势呀。

网友:
以后出现一坨牛屎的驱动也说不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这种货色 大壳子小心脏,用不住

总比线性驱动强。估计是以前大盒子库存没用完。以后估计就只有个热缩套了

网友:
也有个类似的驱动,一样做的非常小。

网友:
精减的是越来越小

网友:
小苍蝇住间大楼房,身价倍增!

网友C:
真精简,寿命也不长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能使LED正常工作,关键看寿命如何!

网友:
这种设计一般寿命不长

网友:
非隔离驱动

网友:
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精简,寿命也不长

不一定,看具体设计指标了,一般来说,高度集成的一致性较好,预期寿命更统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比线性驱动强。估计是以前大盒子库存没用完。以后估计就只有个热缩套了 ...

热缩套早就有了

网友:
以后得趋势就这样了

网友:
能集成的都集成了,能精简的都精简了。

网友:
结构越来越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