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音量键、开机键失效,如何修理?

楼主(2024-06-19):
插电后会直接进Recovery模式,按任何键没反应

以为手机坏了,结果过了好几分钟,重启进入系统了,

在系统中触摸操作正常,但是按音量键没反映,按熄屏键也没反应
为何会这样?
这个手机是出了什么毛病?如何修复?

网友:
这几个通常是实体按键,按键疲劳或者按键的排线不良导致,此按键是极小的金属薄膜片,使用久后失去弹性。

网友:
拆开清洗按键啊

网友:
大锤80,小锤四十

网友:
音量键和开关键同时失灵,大概率是排线。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内部系统坏了?可能这么描述也不准确,有懂得大神给说说。我一个联想平板碰到过这个情况,开机进保护模式,找一台同型号的、正常使用的平板,拆开机按键排线到第一台上边,还是开机进保护模式,说明不是排线的事了吧?

网友:
排线和按键换了就得了  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好像是那种小按键焊在软排线上的。

网友:
一般有卖的,我给我妈的换过。几元钱。通常不用焊接

很多人换机,说坏了,就是因为电源键坏了,不断重启

网友:
手机什么型号,拆开后,有的开机排线是扣上的,抠开再插充电器看会不会进入RE模式。现在新款多数是通过四个弹片点接触的,主板抬起一点点,塞张纸片进去隔开,同样的方法再测试

网友:
买个侧键排线装好不就行了,不过也不排除硬件故障,把排线拔了看看先

网友:
说明手机该换了

网友:
如果是按键排线插主板的,开机后拔下看看。

网友:
有动手能力,自己换按键。没有,去售后。过保也要去,它比路边摊规矩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