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可以设计个集体宿舍用的,单人蚊帐式的空调系统,超级省电

楼主(2024-06-19):
可以设计个集体宿舍用的,单人蚊帐式的空调系统,超级省电。。。。如果是个大房间,要制冷会很费电。。。

1.用个2-3层的,层间充满空气的,类似蚊帐的四角挂的塑料布。床上空间

2.接一个小的空调。超级小。。200W的。

3.只让你的床上空间,温度能降个8-10度,已经很凉快了。

4.实际上,新鲜空气从各个小缝隙都能进来的,不会太窒息啊。

5.制冷系统可以用那种迷你压缩机的系统。

  • · study|主题: 19, 订阅: 6

网友:
成本是关键吧?

网友:
不如普通空调,配上送风系统,但是会把房间搞得很复杂

网友:
用铜管将床铺起来,就算不用压缩机制冷,用水冷排也是可以满足降温几度的要求了。

网友:
如果我没理解错,这就是中央空调啊,只是房间换成床吧了!实际上传输上就损耗大,划不来。当年市场出现过独立的蚊帐空调,不切实际,噪音大,冷交换损耗大等等很多问题

网友:
首先用这个的人,必须不是一般人。要真是二班人他会用这?所以洗洗睡吧

网友A:
这个可以利用冷柜来实现~只是把冰柜口朝下吊在天花板上,再柜口与床之间围上棉被保温就行。

网友:
有卖蚊帐空调的,就是窗机的缩小版。土木老哥下工地原来必备。现在条件都好了,板房也有空调了。

网友:
你热量散到房间里?别人不骂你?

网友:
特大号暧瓶,插一根管出气。

网友:
其实,只要让床上空间内,温度能降个4-6度,体感已经非常凉快了。
按现有的技术完全可以实现。
只是散热部分安排在哪里比较好(合理),室内还是室外?

网友B:
出租房单间才适合,宿舍多人不合适用,用多几台你会发现噪音很大很难受,而且热风排放在房间内,就热辐射都能让蚊帐内的制冷效果大打折扣,再有,超过4台机还不如单台挂机制冷效果好。

楼主:
欢迎大家畅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租房单间才适合,宿舍多人不合适用,用多几台你会发现噪音很大很难受,而且热风排放在房间内,就热辐射都 ...

所以要靠近窗子,或者用软的粗管子通户外

网友:
制冷半导体?

网友C:
现在不是有这种空调卖吗?顺便配个太空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是有这种空调卖吗?顺便配个太空舱更好了。

说的好,再做个软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利用冷柜来实现~只是把冰柜口朝下吊在天花板上,再柜口与床之间围上棉被保温就行。 ...

你太有才了。

网友:
楼主见过办白事用的冰棺吗?
想象一下宿舍里放一排不通电都会感觉凉嗖嗖的

网友:
把冰箱拉着靠近床,然后门开着与床上的蚊帐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