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搓屏蔽罩

楼主(2024-06-19):
做Q表宽带放大(毫伏表)需要屏蔽罩,这个没有市售得手搓了

于是找来0.2mm的铁皮自己开工吧

先做屏蔽罩框

屏蔽罩共有8个脚,剪刀无从下手,要想其他办法

用M6的丝攻磨了一个铁凿,就用它凿了

不用直接凿断,凿断的断口不整齐难看,
只要凿出痕迹再用钳子夹住折几下就会断了,断口也会非常整齐

凿完,断口用锉刀稍微修一下免得会割手

折弯用镊子夹住折

毕竟是手工折弯,又没有好的工具,
弯成了梯形了,还好不是很离谱

最担心的是脚位对不上,尤其事折弯的最后一边的脚可能会偏离很多,
但是没想到最后一边的脚一点都没有偏离,倒是第一边与第三边都偏离了半个脚的距离

第三边脚位偏离距离同第一边一样

只能剪去半个脚,装上线路板效果还可以

这个角有螺丝孔,得把屏蔽罩剪个缺口出来

屏蔽罩框已经完成

接下来做盖子,画好线,由于罩框是手工做得的形状多少会有变形,
所以盖子的尺寸需要比框大2mm,不然做出来的盖子会盖不上。

折弯的地方需剪出1.5mm宽的缺口

两边已经折弯好这个容易,另外两个边就不太好折弯,用钳子折弯由于钳口宽度问题,弯出来的弯角不是一条直线好难看,
需要找个宽度相差不多的铁片来弯,找到宽度差不多的以前做天线放大器PCB板来弯

四角弯好用锡焊好

盖上感觉还好,不是十分难看

手搓结束

网友:
不锤平,强迫症要犯了 !

网友:
这都能搓出来,厉害了老大。
接缝处可以不用焊,直接对齐不会影响屏蔽功能。

网友A:
高实在是高,钣金工了的。
凿断的时候下面垫的是那种材料?

网友:
用点焊机可以焊的更漂亮

网友B:
这个小盒才是Q表最终的归宿

网友C:
可以先折好方框再定位孔脚,然后再切割,中间穿条方形木头,两端架起来,用钢尺和磨锋利的钢锯条刻线,短边用剪刀剪,剩下的长边在刻线后钳子就能掰断,有螺丝孔的地方可以向内弯折90度,也就不用开窗了。

网友:
焊一下更漂亮,可以用铝皮,当然易拉罐材料是现成的。

网友:
材料太厚了,难度大增

网友:
这贴让我想起了疯狂折腾路由器时为路由器自制屏蔽罩的经历

网友D:
屏蔽罩铁皮剪脚太麻烦几只脚用镍带代替,在内侧点焊上去节省时间看上去也没多大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折好方框再定位孔脚,然后再切割,中间穿条方形木头,两端架起来,用钢尺和磨锋利的钢锯条刻线,短边 ...

螺孔内折

网友:
手搓用薄铜皮更容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折好方框再定位孔脚,然后再切割,中间穿条方形木头,两端架起来,用钢尺和磨锋利的钢锯条刻线,短边 ...

你这一套操作下来没我的方法简单

有螺丝孔的地方可以向内弯折90
===========================
这样只能弯直角,直角会与板子上的元件打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蔽罩铁皮剪脚太麻烦几只脚用镍带代替,在内侧点焊上去节省时间看上去也没多大区别 ...

那样太难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盒才是Q表最终的归宿

这个盒子里的只是Q表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实在是高,钣金工了的。
凿断的时候下面垫的是那种材料?

凿断的时候下面垫的是那种材料?
==========================
用平整的铁板

网友:
这就是真正的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