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教:买二手硬盘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4-06-19):
       爬网多年杂七杂八攒了很多东西,想买个大容量硬盘当备用盘。了解里面的水很深,又觉着价格是真香。在此想了解下二手硬盘闲置的话一般能保存数据多少年?硬盘选普通的还是氦气的?请大佬和同好指点一二。

网友:
如果打算用于长久保存,建议买500G或更小容量的硬盘,别买什么8T之类的。原因很简单,如果记录密度越大,则单个记忆“磁块”越小,而“磁块”越小则越容易受到外界干扰,造成磁性减弱而丢失数据。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在两张16K白纸上,一张用毛笔书写“楼主好牛逼”几个大字,另一张则用钢笔抄写千字散文,然后将这两张纸埋于地下。五百年之后,某天有个考古学家挖坟时发掘出这两张纸,此时他应该还能清晰地看到第一张上的5个大字,但第二张纸上的蝇头小字就未必还能全部辨认出来了。

网友A:
普通非叠瓦式硬盘

网友:
想买多大的?

网友B:
注意外观残留不明液体

网友:
大容量建议上全新

网友:
注意事项就是没有注意事项

网友C:
硬盘水深得很,建议直接先白嫖115三年,然后看准划算的再下手

楼主:
8T到14T吧。还得留些学习资料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非叠瓦式硬盘

普通垂直盘?看知乎上说,氦气盘更持久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外观残留不明液体

同好这是经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水深得很,建议直接先白嫖115三年,然后看准划算的再下手

感谢建议,重要的资料云盘上也备一份。顺便吐槽下百度云盘越来越难用了。

网友:
最好新垂直盘,多个备份

网友:
买二手盘的好坏大概率看运气,当然了,养成多备份的习惯不能少。

网友:
冷备份二手盘可行,一年也开不了几次.

网友:
感觉还是用全新的吧,硬盘现在不贵,

网友:
不推荐二手硬盘,除非数据不重要

网友:
硬盘还是上全新的吧,资料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