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9v充电电池

楼主(2024-06-19):
之前看论坛有折腾9v电池的,主要就是两个方案,单节锂电升压,双锂电串联,各有优缺点吧,单节升压电压随意调,充电简单,缺点就是波纹大,两串就是充电麻烦,输出电压低,但是不存在波纹问题。之前有坛友整出来了自动串联转并联充电电路,当时飞线焊接了一个,用了几年,电池怀孕了,就在想是重新打板整一个还是直接买现成升压的,之前屯的小电池也相继挂掉了,懒得折腾了,直接买现成的,搜了下现在价格都低于6块了,直接买了

懒得大码了,直接上图,价格实付5.87,买的500mah的,还有1200mah的,10块,目前看500mah应该是足量,1200感觉够呛,空间体积换算不大够,感觉900也就勉强,不过也不好说,都是瞎猜

电池顶部开口,胶粘

电池尺寸203009,容量500mah应该没虚标

三颗IC,最左边17R应该是4054兼容片,充电管理
中间MKG3S没搜到,应该是电池保护IC
最右边是C6291C,DCDC升压,最高12V,不如B628,不过用这里好像也没啥区别,成本更低

好像缺了点啥,输出三极管,这个是升压后直接输出,那怎么低功耗呢,应该没有,刚到手还没测静态电流,看手册是0.17ma,懒得改了,凑合用吧,没电了就冲一会

-----------------------------------------------------------------------------------------------------------------------------------------------------------------------------------------

刷点题外话,之前给某商城打过广告,元件白嫖wx返现,有些坛友认为是刷单,风险大,也有些坛友下单返现了。这件事的实际情况就是某商城618促销,推广下单会送我个jd卡,新人也是实打实的返现白嫖元件,因为活动力度可观才过来推一下,以前必须注册企业用户才能白嫖我都觉着门槛太高,不利于大家白嫖,没给他推。既然大家多认为这种是刷单操作,我也跟他们的运营提了一下,希望以后能邀请直接送券,直接拿券下单,不过几乎不可能被采纳,所以以后就不在这里推了,也在这里给大家道个歉,不管怎样,刷单有风险,大家需谨慎

网友:
充电的相应环保些

网友:
感觉不错,,用2节锂电池

网友:
静态电流还是有点大吧,放三个月差不多就空了

网友:
自己设计个升压充两串锂电的好点

网友:
静态电流太大

网友:
静态电流0.17ma,是不是存放4个月左右就没电了?

网友A:
静态如果真有170uA,确实有点大了,那个电池看着肉嘟嘟的,500mAh应该会有,没虚标

网友:
要求刷单的一律视为骗子

网友B:
0.17ma还是有点大了,而且我严重怀疑不止0.17ma,所有升压IC的使能脚没有进行控制的,静态电流都有点大,进行了控制的,据说只有20ua。照片中没看到用于控制使能脚的三极管,所以建议楼主还是改一下的好,要么加三极管,要么改两节锂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静态如果真有170uA,确实有点大了,那个电池看着肉嘟嘟的,500mAh应该会有,没虚标 ...

我早些天搞了个厚10宽20长40的软包,标1200mah呢。 放鼠标里面用,不动它都坚持不了一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早些天搞了个厚10宽20长40的软包,标1200mah呢。 放鼠标里面用,不动它都坚持不了一周 ...

这鼠标漏电吧,要不怎么会耗电这么快

网友:
发帖有风险,围观需谨慎

网友D:
这个之前刷到过,挺便宜的但是评价不怎样 没撸。这类升压的远不如双锂的好用,头两年改的双锂的放万用表里几乎天天用,连续使用1年半才充了一回电,相当耐用。打算过两天再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7ma还是有点大了,而且我严重怀疑不止0.17ma,所有升压IC的使能脚没有进行控制的,静态电流都有点大,进 ...

其实加了三极管意义也不大,现在万用表和大多数设备都是软关机有待机电流,因此升压9v电池其实一直是工作状态,静态功耗都100多ua,用不多久就没电了。想耐用必须双锂使用时间至少是单锂的10倍~

网友:
这玩意两串锂电池多方便,搞个8.4伏sony电源充电省心可靠,几块钱的事情

网友:
我用两块锂电池串联代换9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之前刷到过,挺便宜的但是评价不怎样 没撸。这类升压的远不如双锂的好用,头两年改的双锂的放万用表里 ...

之前拿电池壳做了个,用了几年鼓包了,也丑,想再做两串,没有合适的电池囤货,算算买壳买电池成本也不低,就一直凑合用叠层,正好看着也不贵买个试试,好用就用,不好用就当买壳了

网友:
我买过1200的,不虚标,电芯大很多的

网友:
升压后直接输出,静态电流0.17ma,如果放一段时间估计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