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手机如何补电,有人知道么?

楼主(2024-06-19):
补电指的是手机电池有虚电,需要通过补电消除虚电,红米手机怎么找不到补电相关选项呢?

“*#*#6484#*#*” 只能看电池当前电量百分比和温度,还有电池ID,没看到补电相关选项
这里有用红米手机的朋友么?你们怎么给手机补电的?

网友A:
哈哈哈哈,当我没说,溜了

网友:
找根电线一插就行

网友B:
我读得书少,补电是啥子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读得书少,补电是啥子意思

华为手机电池越来越不耐用?教你一键进行“补电”,无需更换电池

补电相关的文章挺多的,看来你是啥都不懂

网友:
道听途说而且,锂电不存在你说的虚电现像!

网友:
清除电量缓存吧,不是所有的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当我没说,溜了

附议...

------------------

网友C:
没有用的,都是骗人的

网友:
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不行了,怎么弄也是白扯,只能换了

网友:
华为手机 *#*#2846579#*#*可以看到手机补电的选项,红米没用过,不知道这个代码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的,都是骗人的

补电是剩余电量计算校准?

网友D:
可以试验下,耗完电慢充

网友:
为什么要补电,直接换电池不好吗?

网友:
我知道的是红米原来的充电器如果是2A的  你可以换1A充电   有一定效果

网友:
电池容量下降了还能补?还是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验下,耗完电慢充

慢充有助于恢复容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验下,耗完电慢充

虚电是电没充满,但是显示为充满,所以虚么?

网友E:
想多了吧还补电,你说电量校准那还可行,电量用到关机再充到满,接着开机继续充到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多了吧还补电,你说电量校准那还可行,电量用到关机再充到满,接着开机继续充到满 ...

补电是不是等同于电量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