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容量小可以用nas扩容

楼主(2024-06-19):
866的无线网卡,866无线路由器,写能到60m。。读40m还是可以的。笔记本设置一个驱动器直连nas

网友:
用着麻烦哦

网友A:
光驱位硬盘架合适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位硬盘架合适你

新出的本子不带光驱了,有的都没第二块硬盘位置,我三年前买的宏碁就挑了有第二硬盘位置的买,除了没C口其它都好。

网友B:
移动硬盘不就行了

网友:
也能用,不过与本机硬盘差别还是有点大.

网友:
作为一个新思路。。。。。。。。。。。。。

网友:
网吧可以无盘,你也可以照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移动硬盘不就行了

移动硬盘的软肋不是速度,是接触不良,写数据的时候USB口动一下,硬盘可能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动硬盘的软肋不是速度,是接触不良,写数据的时候USB口动一下,硬盘可能就坏了。 ...

换固态的移动就行了,质量好的没事儿

网友:
可以上网的设备不是都可以访问NAS的么

网友:
存储nas需要内网环境或外网流量,一个移动硬盘能解决存储扩展吧,硬盘现在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