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发现个大bug,终于把电脑折腾死了

楼主(2024-06-19):
刚才手贱,在pe里用bootice删了uefi启动项的多余部分,结果重启后就卡logo,按f2或者f12都进不去cmos界面,按键是有滴的响声但是会卡住,最小化系统也不行。
电脑很老了,acer 4750g  2代i3 2350m,听说过这个型号有bug,有的装win10都会破坏bios,看来只能刷BIOS了,但是不知道序列号怎样添加到BIOS里

网友:
删个uefi文件把电脑搞死,这都可以

网友:
还能这样操作啊。

网友:
把硬盘拆了,用U盘启动,看看能不能启动起来。

网友:
直接用光盘硬装能不能行?

网友:
修复一下引导就行了...

--------------------

网友: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楼主:
这个bug是可以复现的,网上爬了一些,中招的不是少数,有的是win10自动更新失败自动恢复过程中损坏bios,重启卡logo,据说是uefi和gpt跟这个机型的bios有啥不搭
现在想求个写入序列号的方法

网友:
难搞,留个记号

网友A:
PE下修复引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下修复引导看看

卡logo进不了设置,无法引导系统,最简单的方法是刷bios

网友:
以前只知道CIH病毒会攻击bios,Win10会把主板搞死到时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