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压力锅的压力有40Kpa-80Kpa,而外接大气压有100Kpa,他们是相对气压

楼主(2024-06-19):
电压力锅的压力有40Kpa-80Kpa之间,电压力锅的压力,他们是相对气压。

而外界大气压有100Kpa,标准大气压

如果在很高原的地方,比如只有40kpa的高空。

那么电压力锅里可以产生的最大气压是??多少  80KPA??

所以要买能产生100KPA以上的那种烧火的高压锅

网友:
正确。
标注的 压力,80 kpa ,意思是,国内压力超过外部压力 80kpa 时候,开始泄压排气。

楼主:
范围在35kpa-80kpa(千扒)左右,最高压力会达到85-90kpa

1、国产电压力锅工作压力范围是在40Kpa-80Kpa(一个标准大气压约100Kpa)!机身后面的参数贴上应该有注明的,在额定压力下锅内温度在110--120摄氏度

2、电压力锅(又名高压锅、压力煲等)是一种厨房的锅具。

3、压力锅通过液体在较高气压下沸点会提升这一物理现象,对水施加压力,使水可以达到较高温度而不沸腾,以加快炖煮食物的效率。

4、在高海拔地区,利用压力锅可避免水沸点降低而不易煮熟食物的问题。

5、电压力锅是传统高压锅和电饭锅的升级换代产品,它结合了压力锅和电饭锅的优点,采用弹性压力控制,动态密封,外旋盖、位移可调控电开关等新技术、新结构,全密封烹调、压力连续可调,彻底解决了压力锅的安全问题,解除了普通压力锅困扰消费者多年的安全隐患。

6、电压力锅具有其它烹调器具无法比拟的优势,能满足多方面的烹饪需要,能快速、安全、自动实现多种烹调方式,其节能、营养的特性是现代人追求的方向。

7、采用高微压并存技术,一改常规低、高温采用统一的模糊火力烹饪,突破行业内40kPa-70kPa的常规压力限制,超越118摄氏度沸点极限,实现0-80kPa大跨度精确压力烹饪,从而使得大火烹饪、小火慢炖均处于精确的火候烹饪之中

8、双管控压盘,采取“双管控压加热”,实现380W、520W、900W等多段稳定火力加热模式,真正实现持续小火、中火、大火烹饪模式,摒弃目前普遍单一功率加热的方式,只能采用机械式开火、断火来实现大小火的方法,双管控压盘技术使得烹饪出的食物更美味、营养更丰富!

网友:
压力来自外部!

网友A:
我原来也在想,气泵之类的都有气压表,那上面标的都是0到多少气压,上学时候学的都是存在标准大气压的,但那个上面都是0,一直想过,难道里面是真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也在想,气泵之类的都有气压表,那上面标的都是0到多少气压,上学时候学的都是存在标准大气压的,但 ...

要是你家温度计标注的0值等于-273.15摄氏度,也就是0K开始起算,你觉得方便读数吗?
工具都是要方便使用的,符合人们的直观感受,这点和纯物理研究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也在想,气泵之类的都有气压表,那上面标的都是0到多少气压,上学时候学的都是存在标准大气压的,但 ...

所以是相对的。。

高海拔,一样能理解。

网友:
这玩意一直不敢用,见过爆的

网友:
差矣!如果内压只有40~80,而锅外有100,那么会有气出来吗?显然锅内气压高于锅外气压的,那么锅内压力就是(40~80)+100=就是140~180了。

网友:
表压与绝压的区别,压力锅40KPa是表压,大气压100KPa是绝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