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蓝牙耳机改直供电接收器

楼主(2024-06-19):
芯片csr8645,改通电开机,直供电

网友:
闲置再利用,不错

网友A:
断联后自动关机,然后需要断电重新上电开机?

网友:
蓝牙耳机又把线接上了?

网友:
改造后还是用耳机收听吗?

网友:
通电开机是怎么个搞法啊, 我把耳机直接接到充电宝上了,给小书架音箱使用,只是把电池接上了

网友B:
请问通电开机怎么改,我也想试试

网友:
之前改过,直推推力太小,接耳放上底噪又大,后来放弃了,也是个8645的

网友:
老音响变蓝牙,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通电开机怎么改,我也想试试

接功放aptx音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联后自动关机,然后需要断电重新上电开机?

这个断联5分钟自动关机,时间够长了

网友:
这个是要有一定经验的人才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