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鹊起智能插座计量版拆解

楼主(2024-06-19):
鱼上淘了个智能插座打算控制路由器通断,顺便看看用电量,说是突然不能用了,买回来左右研究拆开了。

从插头面才能拆开,插座面卡扣更牢固如图,拆开来要给两个焊点脱焊,然后电路板就拿下来了,打开发现是继电器坏了,有动作但是不通电,暴力拆开发现是顶着触片的小元件移位了。
下面是各方位拍个照,做个纪念

网友:
换个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A:
多少淘的,修吧

网友:
可连手机的?

网友B:
这种智能插座哪个寿命比较长?

家里买了一堆
京东的极联两个坏了
小米的一个计量现在计量不正确、一个正常
还有个易微联的四控的坏了,换了个新的倒是用了几年了
思想者坏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智能插座哪个寿命比较长?

家里买了一堆

计划报废,促进经济

网友C:
之前小米的我买了好几个,还是增强版双口的,开始觉得定时开关还能计量挺好玩,后面发现也没啥意思就收起来了。

网友:
这个发热严重吧

网友:
继电器不耐用换个大点的

网友:
换个继电器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D:
继电器顶着触片的小元件移位了,应该是摔了造成的。

网友:
修一下吧。这种东西,一般时间后很多要坏。空间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智能插座哪个寿命比较长?

家里买了一堆

坏的打包寄我给你修

网友E:
继电器这样拆,你不会焊下来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淘的,修吧

十几块包邮,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这样拆,你不会焊下来撬啊

外壳已经有凸起了,反正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顶着触片的小元件移位了,应该是摔了造成的。

不一定,继电器上面有轻微凸起,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小米的我买了好几个,还是增强版双口的,开始觉得定时开关还能计量挺好玩,后面发现也没啥意思就收起来 ...

是的,买了也就那么回事。本来想控制路由重启,没想到关了没网就打不开了,好尴尬。现在就控制个看小说和漫画搭建的服务器,慢了就重启一下。

楼主:
控制界面

网友:
这电量统计比德力西的智障计量插座可强多了。京东小家app控制,不打开插座看不到统计,按月统计不是按照自然月来的,而且最长只能看到最近的一个月,再往前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