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能订25页的订书机与能订50页的订书机有什么不同呢?仅仅是开口变大了吗?

楼主(2024-06-19):
订25页和订50页的订书机,针的型号不同,开口没有变大。
订书针型号很多,宽度基本一样,但长度就不一样了。

订书钉作为常见的办公用品也是分型号的,我们最常用的叫作24/6型,也可以叫作12号订书钉
24/6中的24为美国线规标准(AWG),用于表示钉的线材直径(23比24要粗,23为0.574mm,24为0.511mm);两针之宽(外宽)为12.66-12.75mm,6表示钉的脚高为6mm,同理,8表示为8mm。
加厚订书机用的针多数为23型,比如23/10、23/13、23/17、23/23等等。前面的数字表示针的粗细,后面的数字表示针的长短。如23/17表示针垂直长度为17mm。23型比24型针粗,硬度就相对高些,穿透力强,所以加厚订书机一般用的都是23型的订书针。

网友A: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硬度不一样吧

网友:
这知识面又有拓展了呢

网友:
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又涨姿势了

网友B:
一次钉穿210张纸吗?这是人力能完成的工作吗?

网友:
楼主不会也是想玩这个吧,我去年买了台打印机,准备打英文书看,结果装订了几天,就不想玩了,后遗症就是剩下一大堆订书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什么梗

  其实关于这个“奇怪的知识增加了”梗的意思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很单纯的字面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人获得了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知识,了解到了一些有的没的知识,对于自己来说可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东西。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是什么梗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猫出处

  至于这个梗就是要从一个非常火的表情包说起了那就是“mur猫”的表情包。说到这个表情包,想必大家应该在网上多多少少都了解一些吧,最近关于这个表情包在网上可是非常火的。最出名的就是关于这个猫的“奇怪的知识增加了”的表情。这个猫的脸真的是特别的魔性。最关键的是整个猫的原型就是来自于日本GV的《迫真空手部》的人物MUR,后来被人通过PS来完成了这个合成图。

  目前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这个“奇怪的只是增加了”就是通过这个猫火起来的。在网上经常都会有人表示自己学知识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奇怪的知识增加了”,意思就是又学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知识。所以这个词就火起来了。

网友:
力度也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难怪读书的时候太厚订不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次钉穿210张纸吗?这是人力能完成的工作吗?

有那种装订的机器,劲大

网友:
学习了,其实学习这个内容,确实也没有什么用

网友:
应该硬度和钉尖锐度至少有一项会有差别,之前试过用普通订书钉页数比较多的纸,一是订不透,二是订书钉变形。

网友:
20多年前用过 。。。书钉 硬度是不同的。。订书机 上面的 那个铁皮不一样。。

网友:
又增加了乱七八糟的理论,估计一辈子也没有人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