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艰难的联想IH61M BIOS更新后集显无输出,怎么回事

楼主(2024-06-19):
联想IH61M V4.2主板,整的黑屏无显示,在网上看到各钟解决办法,但无从下手。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款主板BIOS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也当作BIOS问题来进行解决。BIOS真难下载,到处都是注册收费的,穷人也不容易啊,这不,这主板扔了这儿有1月有余(期间有想放弃的想法,不想为它投资或更换了)。前两天无意间搜索到坛友的贴子,又有动手升级的想法了。坛友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2089-1-1.html。注册了会员下载了BIOS。(还算是有良心,只要是会员就可以下载,不用充值)
联想IH61M V4.2主板黑屏无显示,1、使用集显,屏无显示,才开始的问题,以为BIOS坏。因机器之前可以正常使用,坏之前重装系统电脑不断重启导致黑屏,风扇转无开机时的检测声音。网上指导BIOS问题。2、后来想想换个独立显示试试,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哎,结果主板又点亮。想着独显能用说明BIOS是好的,能用独显就独显吧。结果没高兴几下又黑屏了,这就受到了打击。想着回BIOS肯定挂了,准备着想把主板处理了,或买编程器刷BIOS。又放弃了。(不想为它投资了,不值啊)今天又找到一块独显,想着还是死马当活马医,试试吧。对主板抠电池放电,靠,又有显示了。惊喜,赶紧刷BIOS。现在是BIOS刷了,集显还是不能使用。
BIOS刷之后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1、新BIOS里有AHIC模式,这款主板支持吗?2,新BIOS里有UEFI优先 选项,这款主板支持吗?(网上搜索有说支持有说不支持,目前才按照老模式试了一下系统)3、为什么集显用不了?

就是这款主板,图片来源于网络。联想IH61M V4.2主板

刷之前的BIOS

刷之后的BIOS,年限差不少啊

刷之后BIOS里有UEFI优先 选项。

在系统信息里可以看到BIOS模式:UEFI,是说明主板支持?

网友A:
感觉换个别的系列bios版本试试

网友B:
这个主板当然支持uefi

网友C:
不一定是BIOS问题,你这是碰巧换了BIOS能用,实际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D:
勾起我一段联想笔记本升级bios的回忆
当年一台同事退回的本子,外观性能都可以,然后收拾好想自己用的,什么都整好了,最后手贱,按型号从联想官网搜到bios升级,重启直接就黑了
巧的是联想销售可能从后台数据知道我们这款机子用的多,特意打电话过来问使用效果,后续还有没有采购计划
这个bios刷死的事情我正要找联想去说,没想对方说会不会你刷错bios了?
尼玛,多少dell的本子经我手刷bios,没一个出问题,偏偏你联想的我刷错?错误型号的bios刷之前难道不做校验的?
从此联想被我拉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勾起我一段联想笔记本升级bios的回忆
当年一台同事退回的本子,外观性能都可以,然后收拾好想自己用的,什 ...

这不就是美帝良心想的特色,总能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掉链子。
想当年我用的第一台联想本Y430,升级到win7系统以后一装声卡驱动就死机,不装驱动又没有杜比声效。找联想售后无数次,后来直接跟工程师沟通,试用版的驱动都搞来了也没用,最后还是自己误打误撞发现用联想网站上提供的Vista版最新驱动就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美帝良心想的特色,总能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掉链子。
想当年我用的第一台联想本Y430,升级到win7 ...

那款昭阳还有个问题,蓝屏的几率很高,台把台就算了,好些同事都反馈说有蓝屏的情况,后来都搞怕了

后来改成戴尔后,这么多年下来了,不说上百台么,大几十台有的,没有一台有硬件问题的,当然戴尔的超薄本电池后期会鼓包,这个是通病,要喷下的,其他真的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F:
联想商务机好点,其它....

网友:
集显不能用  有可能CPU坏了  有可能CPU底座的针变形了

网友:
我的X240莫名奇妙的就不能重启,如果重启就黑屏,只能强制按关机再开,其他正常,刷了新版本的bios也不行,目前将就用着,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商务机好点,其它....

thinkpad够商务了,现在品控也不行,联想把thinkpad这个系列做烂了,前期刚从ibm手里接过来还行,后来就越做越烂了。

网友:
联想蜜汁bios,能用就行了

网友:
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有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在BIOS里找找显卡转换开关,如果没有或已经转换为集显,只能怀疑集显硬件故障了。集显因发热导致虚焊或直接烧坏。

网友:
集显不显示,除了BIOS外,更大的可能是H61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换个别的系列bios版本试试

这个是系统的别的不敢乱动,能换上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当然支持uefi

应该支持,又网上搜索了看到有说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BIOS问题,你这是碰巧换了BIOS能用,实际问题没有解决。

网上搜索了不少,才能弄到这个BIOS,还好没用到编程器,可以在线刷方便了。
不过也觉得好像集显硬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勾起我一段联想笔记本升级bios的回忆
当年一台同事退回的本子,外观性能都可以,然后收拾好想自己用的,什 ...

联想的旧版本BIOS确实不好弄,型号也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