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切割石头该用什么角磨片?少量偶尔使用几小时,非专业。

楼主(2024-06-19):
一年难得用几次,每次不超过一二小时那种。

希望有图有pdd链接。

网友:
云石切割片

网友:
网上自己搜一大堆,

网友:
如果是只要求切断就行,不要求平整度,那就买普通理石切片,带开口那种就行,切的快。如果对切面平整度要求高,就选那种专门切瓷砖的不开口的细齿片,切面平整度好,更适合干细点的活。 线下门店和网上都有卖的。

网友:
什么石头
珍贵的就用专用的,0.3mm,几块钱
普通的就是随便,也是几块钱

网友:
金刚砂切割片,但是要水冷却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网友:
切石头,小心小心,在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