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花了500大洋给电瓶车换了8个电池,顺便...

楼主(2024-06-19):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花了500大洋给电瓶车换了8个电池,顺便修复显示屏不显示的问题。

21年10月换的电瓶,去年冬季都不太行了,每天都要充电,续航只有10多公里,爬坡也无力。
今年的行情不行,就在京东花了360换购了个电瓶,然后在本地修车的地方花了140换了2个电瓶。
一共花费了500元。

以前的是天能的,这次换超威试试。
超威金太阳系列,

看中的就是这个长兴原厂生产,不知这个原厂生产和分厂生产的有何差别。

今年5月的出厂日期,时间不长。

现在的电池取太多的名字,说到底主要是看容量,20.5a的系列感觉都一样,只是换个名字而已。
还有23a的系列,那种电瓶一个就要重2斤,当然价格也贵不少。算了,反正也是在镇上代步,将就用用。

新电池的内阻在13毫欧左右。不知这个数值咋样。

8个电瓶的电池仓真的不太好换。费了不少时间。

旧电池21年9月生产,距今刚好2年零8个月。

测了一下内阻,大概在18毫欧左右,这两年几乎都是2挡骑行,
很少用最高挡位骑行,最高挡位速度块不了多少,但是续航会短不少。

把所有的接线头子用砂纸打磨一下。

电瓶安装好后,接下来修复显示屏接触不良的问题。
长期不显示,一拍就亮几秒。发现插头没问题,就拆开显示屏看看。

看来是芯片或者贴片元件虚焊导致的问题,正好试试我的白光T12的性能。

换刀头,温度调到400,上锡拖焊。

芯片引脚太细小,借助手机的摄像头查看有没有连脚的情况。
这边还好。

这边3.4引脚稍稍有点,换尖头轻轻一拖就ok。

最后上机测试,屏幕成功点亮,使劲拍也不会熄灭。修复成功。

大家有没有发现,会修东西的家里旧东西不少。
18年购入,21年换一次电瓶,24年换一次。
要是不会修,这车估计就要以旧换新了。

上次换电池的记录--pdd百亿补贴的天能电池收货组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8969&fromuid=833550

网友:
能省则省就是垃圾佬的精神!!!

网友:
8个电瓶,3年续航只有10多公里。3年一共跑了多少公里啊

网友:
给我提了个思路,空了我把我的闪光灯指示改到两边,我的没有左右闪光灯指示,闪光灯指示在液晶屏里面,没有这种外面的醒目,

网友:
你这用8个电瓶的,在路上不会被抓?

网友:
8个电瓶真厉害,新电瓶满电的话能开多少公里?

网友:
8个电瓶,这电摩  厉害了 速度能拉到多少?

网友:
500买2组48v24ah锂电池了,直接96伏24ah

网友:
要用8个电瓶真厉害

网友:
为什么不升级铁锂?

网友:
这车是8个电池?老重了

网友A:
我都是买空车架,回来自己配电池。
话说这价格买个60V25Ah铁塔电池多好,看到群里有人买,单人平路可以跑90公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买空车架,回来自己配电池。
话说这价格买个60V25Ah铁塔电池多好,看到群里有人买,单人平路可以跑90 ...

哪里买的铁塔?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楼主勤俭持家,令人钦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铁塔?

海鲜市场,卖家包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买空车架,回来自己配电池。
话说这价格买个60V25Ah铁塔电池多好,看到群里有人买,单人平路可以跑90 ...

96v的车买锂电成本不低,所以还是买铅酸,以后最高买72v的就可以了,换锂电也方便。

网友:
这不是电车,这是动力火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鲜市场,卖家包容量

旧的又可以卖钱

网友:
会修东西的家里旧东西不少

网友:
8 个电瓶有点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