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维修一个加装的奥迪JK-2D系列360全景影像系统

楼主(2024-06-19):
一部奥迪Q3加装的360系统行驶时间长了就会失灵,拆开看看,失灵的时候电压会拉低,是一个自恢复保险丝性能变差,更换了就好了,图片欣赏欣赏

网友:
一般我认为能拆开来修理的人一般都是高手,一般不会在4S售后维修这边干。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电视屏幕供电的自恢复保险 量只通的阻值很低  但是12V过去就只有10V多   导致灰屏

网友:
后加装的360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么复杂也会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