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产生高压电的倍压整流电路是不是要泡在绝缘油里面的?

楼主(2024-06-19):
我找到这个夜视仪亮度上不去的原因了,充上电以后,那个高压包里面发出啪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然后我用那个红外线手电照那个。录视频,我发现它的亮度是不停的在在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在闪,说明里面的高压是不稳定的,某个地方被击穿了,然后我又看这个那个。外壳上面又有两个螺丝,两个螺丝拧开了以后,里面是橡皮的密封圈,说明它在密封某种液体,而这个液体就应该是变压器高压包里面用来绝缘的油。我拧开这两个塞子以后,那个里面是一滴油都没有的,说明就是没有加过油或扯油已经干掉了,早造成里面这个跳火。

楼主:
带密封圈圈的加油口。。。。。。

楼主:
原配电路图

楼主:
其作用是将交流高压电整流成X线管使用的高压直流。高压整流器具有单相导电性。半导体整流器的优点是:体积小、寿命长、内阻小、不需要灯丝加热系统。缺点是具有温度特性,温度上升,反向电流增加。

现代X线机的高压整流器都采用高压硅整流器,又称高压硅堆。要求将其浸入油内,油温不得超过70℃。具有体积小、机械强度高、绝缘性能好、寿命长、性能稳定、正向电压降小等优点。

网友:
要么石蜡。要么变压器油,隔绝空气避免击穿!

楼主:
准备用变压器油。。。。。。

楼主:
明天去搞变压器油

网友:
我们实验室用高压绝缘油是硅油。。。

网友:
X光行李机的X射线球管机好像是油浸的

网友:
二甲基硅油是可以用的,无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