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欣捷思XINDVS Y500-X0075G3/7.5KW变频器拆解维修

楼主(2024-06-19):
英捷思Y500-X0075G3变频器不能送电,上电就跳闸,垃圾佬的思想,能修就不换!
拆机......
检查为输入的三相桥块挂了,输出倒是完好,值得折腾一下,网购的二个桥块还不到10个大洋

楼主:
空载试机正常,再来看一下控制板

楼主:
漏了二个电容,补一下

网友:
变频器输出的波形是方波还是正弦波?

楼主:
来张接线图。

网友A:
通电短路还好查一些    就怕那种转起来炸了 或者 工作不定时跳闸就头大

开始以为是用的专用模块 后面发现是分立的igbt  这样的好处就是不受限于必须专用模块才能装上

我还有俩  哪天卖掉    没得电机试机

网友:
管脚难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短路还好查一些    就怕那种转起来炸了 或者 工作不定时跳闸就头大

开始以为是用的专用模块 后面发现 ...

模块的lGBT成本太高,难搞

楼主:
这个不好说,多拆几次就不难了

网友:
这是自家工厂里用的吗?

网友:
感觉很难拆下来,

网友:
拆的很仔细啊   厉害

网友:
它能否控制家用的风扇?

网友:
手艺精湛,一击即中。

网友:
功率小的用的是分立的IGBT 还有用集成到一起模块的

网友:
好手艺,能修变频器。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一直没搞懂变频器是干嘛用的。

你图片太多了,半天打不开。

我再给你加上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懂变频器是干嘛用的。

人气太旺了。

网友:
变频器也自己修,楼主不是一般人哪。我连做啥用的都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