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C618/PM18万用表坏了,求助

楼主(2024-06-19):
两个万用表都坏了,一个能量电压,二极管电阻常通。一个只有二极管通断好用,电压档不显示。别的功能也不会用……
两个表的Q1   Q2 J3Y贴片三极管击穿了,长通……
蓝色的万用表只有二极管通断好用,量电压没显示。橙色的量电压好用,二极管挡长通,电阻档基本都是0。背面Q1  Q2 三极管击穿了。那个表更换J3Y贴片三极管能复活

网友A:
炮灰表

两个表合二为一,变成一个能用的

网友:
有故障,总得先说一下它之前用它干啥了吧?

网友B:
怎么弄坏的是要大家猜吗?
擦干净转盘那的铜箔,上点电子润滑油估计有惊喜

网友:
俩个轮着用

网友:
着重检查一下转盘那些触点,看看该断开的地方是否断开,不该断开的地方是否连接正常?

网友:
还是放弃吧,建议买新机 促进经济发展。

网友:
除了电压、二极管通断其他功能都不会用,还是建议别自己修了

网友C:
这两个表应该是同一个厂生产的吧。能量电压,二极管电阻常通的那块表:检查一下是不是保护电路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表应该是同一个厂生产的吧。能量电压,二极管电阻常通的那块表:检查一下是不是保护电路损坏了。 ...

Q1   Q2两个J3Y三极管击穿了

楼主:
这两个贴片三极管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炮灰表

两个表合二为一,变成一个能用的

我也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弄坏的是要大家猜吗?
擦干净转盘那的铜箔,上点电子润滑油估计有惊喜 ...

电压档好用的是电流档量电压,正面的铜箔都烧断了。二极管通断好用的是闲鱼淘的,到手最下面的保险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弄坏的是要大家猜吗?
擦干净转盘那的铜箔,上点电子润滑油估计有惊喜 ...

我都是摸黄油……

楼主:
两个表估计都废了

楼主:
电压好用的,红圈处铜箔烧断了。
另外一块表,下面600毫安的保险烧了。我怀疑都是用电流档量电压烧的

楼主:
贴片三极管到货了,新换上的贴片三极管还是导通状态……

楼主:
Q1   Q2换上新的贴片三极管还是长通,又把新换上的三极管焊接下来?量一下,线路板是长通的。现在怎么搞……

楼主:
c14  U3都拆下来,线路板还是通的。搞不了了……

网友:
不如买个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