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ESP8266家用智能网络控制监测显示系统

楼主(2024-06-19):
    自上次做了BL0942内阻仪,误差主要来自接触电阻,接触良好的话测量值还挺准的,受限于原电路,
无法改成4线测量,以后再想办法多增加一路测量试试。
    以前实验单片机都是洞洞板电路用杜邦线连接8266或RP2040,久了杜邦线有些会接触不良影响信号,
现搞排针母座,美观接触也好些,遂想着把两年前做的智能wifi网络监测控制显示系统重做板。

    监测系统包括检测室温、太阳能充电电池电压、门开关状态、各个耧层口的活动状态,固定电话来电显示,语音播报电话号码。

两年前做的,基于免费巴法云还算稳定,一直运行中,原先做的比较杂乱,连接用杜邦线,几块板塞在盒子里,
偶尔电话来了不能解码, 大多是杜邦线久了松动或氧化接触不良,重拔插就好。
  RP2040 BL0942内阻仪最后版做后感觉美观,现就来复刻这个监测系统。

先来个原理图

       准备的主要元件: nodemcu 8266 D1小板、HT9032B FSK解码IC、DY-SV17F语音模块、光耦PC817、DTH11温度传感器.

       电话解码部分是通过铃流触发pc817通知8266开始解码FSK有效数据,电话号码存储入EEPROM,号码多位数据按顺序
单总线传入语音模块触发相对应的语音,完成语音播放电话号码.
      温度传感器DTH11设置数据20秒一次读取,监测测电池电压通过分压电阻降位3.3v下,增加电位器是微调使输出更准确,
电压数据是代替原温度传感器的湿度数据,也是20秒读取一次,并外接一LED做指示灯,20秒闪烁一次,以此来观察8266是否正常工作.
      微动开关是安装在门框内上,通过门的按压判断门是开还是关.
      esp8266输出开关信号触发门控开关,控制电控锁开门,多种开门方式:外接门控开关、公众号控制台对应主题输入on、
  控制台小程序面板控制、巴法云APP、天猫精灵语音开门.
     以上数据也是同步到巴法云各主题.需要在公众号显示预警通知的也同步推送。

加个腔后声音洪亮

DTH11  把上拉电阻也焊在里面,GND和NC连,剪掉GND,留3脚输出

连线测试

  巴法云控制台,好多主题,主题里随便输入推送消息在显示屏也可以显示的,
输入些设定的关键字也可以控制系统,比如on 开门,reset 重启系统.

手机端公众号接收微信推送,温度电压设定整点推送,里面控制台可以查看每个主题50个历史数据,
里面小程序有面板,可以看即时数据,如果带开关功能的,可以一按开门。

二楼继续,esp32c3 带屏显示系统 + ESP8266楼层活动显示系统 + ESP-01S语音播报电话号码

-----------------------------------------------------------------------------

Discuz!还是有BUG,下面的语音块图片都删了还跑出来,
既然来了就说说DY-SV17F语音模块,3个电阻组合设置成rx tx oneline单总线模式,
用oneline ,减少一条信号线,在文字转语音网站,把数字0-9转mp3的文件,
插数据线把文件拉进去,也可以把些常用的号码转成语音,比如谁谁的电话来了。

补充内容 (2024-8-20 22:08):
         17楼有更新

补充内容 (2024-8-20 22:10):
17楼有更新

楼主:
esp32c3屏显示, 年月日星期时钟、温度、电压,门状态或电话最后一个数据的时间,门状态就是关闭中或打开中,
来电号码,如果有新电话,下一行显示就是上一个电话,同时也是显示楼层的活动情况,按顺序滚动,只保留最近11个数据.

屏带的开关也没浪费,上下左右中,查看最近门状态电话最近5个数据,楼层状态最近50个数据,复位重新微信配网

显示中缺2和7 ,可能是接触不好或坏了,还没去查看故障,程序也设定10秒内不会重复显示,如果重复就是人停留久了.

esp01-s +语音模块 连接巴法云的电话数据主题,实时播报电话号码。

esp8266 楼层活动情况,网线口用网线取线连接到各个楼层的传感器,有人体红外感应模块也有用微波雷达感应模块,
用热释头安装较好,用微波头一般不要相隔楼层的,干扰误触,安装扫描角度调也麻烦。
这个空间有限,懒得重做板了.

网友:
大佬级别。搞不了

网友:
真是高手佩服

网友:
这个厉害了,应该好好布局打板安装下。

网友:
大佬。这线飞的呼啦呼啦的。

网友:
楼主牛,弄成成品就好了

网友A:
楼主:你这段描述中
手机端公众号接收微信推送,温度电压设定整点推送,里面控制台可以查看每个主题50个历史数据,
里面小程序有面板,可以看即时数据,如果带开关功能的,可以一按开门。
手机端公众号接收微信推送,为了实现这个功能,你特意为此申请了一个微信公众号?
直接用巴法云微信小程序不可以吗?

网友:
看起来非常实用的仪器,尽快成熟起来,推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段描述中
手机端公众号接收微信推送,温度电压设定整点推送,里面控制台可以查看每个主题50个历 ...

关注巴法公众号就有, 用户中心里有控制台和小程序

网友B:
这么牛了,为啥不去 画个线路板(现在有好几家免费打板的),
做成成品,漂漂亮亮的,

各种飞线实在忍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牛了,为啥不去 画个线路板(现在有好几家免费打板的),
做成成品,漂漂亮亮的,

画pcb太烧脑了,各种规格尺寸,还不想去费这脑子,反正飞线藏在盒子里又看不见。

网友:
技术不 错,越玩越高 级了

网友:
打板 不如飞线显得 充实   DIY满满的感觉

网友:
DIY各种废物利用,很好

楼主(2024-08-20):
几个电动车显示屏改wifi语音播报时钟,并接入ESP8266家用智能网络控制监测显示系统的巴法云云台,
实现几个实时播报项目:
1.实时播报来电电话号码
2.整点播报时钟,如"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星期2 气温29度"
3.实时播报有人走过的楼梯层数
4.巴法云控制台输入关键字控制,如“+-”控制音量,“test”播放具体时间时分星期气温,“ota”局域网网络烧录(esp01不适合ota)

ps.语音模块DY-SV17F都改cx588,DY-SV17F不太适合组合播放,长组合命令需一个一个执行,时钟显示停顿,
而cx588发送组合命令不会影响时钟。
-----------------------------------------------------

ESP8266改造电动车显示屏为 WIFI语音报时时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9652&fromuid=768940

电动车显示屏TM1629A共阳极改wifi时钟arduino代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1725&fromuid=768940

再改电动车TM1629A显示屏 ESP01-s wifi时钟arduino代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4177&fromuid=768940

自制超小可更新语音模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6530&fromuid=768940

网友:
有点意思,楼主技术不错~!现在家里还使用电话机的应该不多了吧?

网友:
楼主好专业,我只有羡慕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