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风扇里拆出来的,这是什么电池?迷你铅酸吗

楼主(2024-06-19):
在一个手持风扇里拆出来的,打开盖子有两个小孔,电压有4.5v,感觉奇奇怪怪的,原装的充电线是usb的 也就是5v 里面并没有保护板,我手动焊了个type-c接口方便充电

网友:
小铅酸电池,比锂电耐操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简单,寿命短。

网友:
两个电蚊拍拆出来都是这个,一个是直插220充电,一个是Micro USB口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