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一下这是电阻?电感?分正反吗

楼主(2024-06-19):
这个原本是歪的 但是不影响 强迫症搞下来重新焊了一下,想问一下这个东西叫什么  分不分方向

网友A:
两头都一样的话,看颜色应该是MLCC,叠层陶瓷电容,X7R X5R的常见,不分正负极。
这个封装如果是红色,就要注意,有个混子钽电容是类似封装,焊完看不太出来,一边有个小尖尖是正极。钽电容焊反炸起来,可响可响了。

网友:
楼上回复学习了,这个是陶瓷电容。歪了没事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我猜

网友:
没看到线,应是电容,这不分正负

网友:
这个东西大概应该是电容吧,好像是不分正负极的

网友:
无极性贴片电容

网友:
无极性的有会有标

网友:
就是一个电容,没有方向即正负,但是有耐压值,如果耐压不够一段时间会短路,甚至会烧到别的东西去

网友B:
丝印R48M   R就是电阻   但颜色很像电容,可以看看电路走向  电容隔直通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丝印R48M   R就是电阻   但颜色很像电容,可以看看电路走向  电容隔直通交

R48那个是下面点胶的空焊盘,这个电容的丝印可能是黄色那个地方,丝印估计被楼主烙铁烫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8那个是下面点胶的空焊盘,这个电容的丝印可能是黄色那个地方,丝印估计被楼主烙铁烫掉了。 ...

太小了 上面啥也看不见,上电了没事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头都一样的话,看颜色应该是MLCC,叠层陶瓷电容,X7R X5R的常见,不分正负极。
这个封装如果是红色,就要 ...

我这个上电试了一下没事,电压也正常 应该就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我也分不清电阻电感

网友:
拿下来量一下呗

网友:
电容器,不是电阻。

网友:
这是个笔记本电源之类的塑料壳电源,这个电容接和指示灯并联的,那俩引脚应该是LED

网友:
贴片钽电容,固态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头都一样的话,看颜色应该是MLCC,叠层陶瓷电容,X7R X5R的常见,不分正负极。
这个封装如果是红色,就要 ...

还有种颜色暗一点的是啥,还有黑色的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种颜色暗一点的是啥,还有黑色的呢?

-----------------

很多种可能,厚膜电阻,贴片电感,磁珠,贴片ntc,等等。。颜色跟材料有关,有的厂家也会特别搞一些蓝色,红色区别自己产品的系列什么的。。。等等等,不是干这个行业的,了解一些就可以,没必要深究。。。炸道友不炸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