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激光器内部结构看个够,请懂的大神帮忙解答下

楼主(2024-06-20):
现在的激光器都是品牌封闭式,这个激光机的激光器竟然没有盒子封闭,正好看看内部结构,大家有何感想?用一片半导体制冷片散热  ,3个温感头检测 ,下面的散热片份量十足,还带3个小风扇, 最贵的就是这个808LD了吧,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LD哪里有卖的啊 我的坏了想买一个 ,看元件参数光纤输出端 SMA-905 属于可插拔 ,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元件可以拧下来自己更换即可? 不需要光纤焊接 测试之类的? 请懂的大神帮忙解答下 谢谢

网友:
这个功率大,传输距离远

网友A:
好奇这个是什么用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这个是什么用途的

会不会是光纤干线检测用的

网友:
半导体制冷,会不会局部结霜

网友:
远端手持的吗?

网友B:
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红外激光头

网友C:
能不能改成点烟器,高大上

网友:
这是激光投影灯吗?

网友:
这是干嘛用的?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厉害了,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什么用的呢?

激光拆屏,透过玻璃打后盖除胶 ,泵浦源LD参数手册是15W,打标机厂家告诉我实际是4W 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对,刚接触这个 不是很懂

网友:
功率这么大,做什么用

网友:
这玩意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
过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楼上拿这个点鞭炮了?

网友:
15w是不是不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改成点烟器,高大上

点烟时如果手抖了照到别处(脸上或天花板上的易燃物)会不会.....

网友(2024-09-14):
都是K字头电容,果然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