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风扇电机转两下就停,无法启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6-20):
不带扇叶,1到4档,无法启动,转两下就停了,隔段时间,又转两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论坛竟然上传不了视频。

网友A:
断电。用手拧一下电机转子。如果能转得动。那就先换启动电容。。

网友B:
永速不是无刷款吗?

网友C:
直流电机吗
其它档可以启动吗

网友D:
13v直流电源供电电压够不够?
检查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电。用手拧一下电机转子。如果能转得动。那就先换启动电容。。

无刷电机哪儿来的启动电容?

网友E:
进保护状态了?装上扇叶再试试

网友F:
扒驱动板,看无刷的三相是不是有击穿的。。   感觉是上电就保护,打嗝!!

网友G:
应该是PWM脉冲进入设置范围之外了,也就是调速脉冲误差太大了。

装上扇叶或许能好,应为惯性大了,就像手扶拖拉机没有惯性轮就无法启动一样。

当然也可以通过技改,膝盖以下PWM的上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用手拧一下电机转子。如果能转得动。那就先换启动电容。。

这是永速的三相直流电机,没有交流风扇的那种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永速不是无刷款吗?

对,不带扇叶1-4档,转两下就停,间隔几秒钟,又转两下就停,启动不了。装上扇叶倒没问题了。不懂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机吗
其它档可以启动吗

对,直流电机。
不带扇叶:1-4档,转两下就停,隔几秒又转两下就停。5-12档,转两下就启动了。
带扇叶:1-12档可以启动。
不懂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v直流电源供电电压够不够?
检查变频器

用的永速风扇自带的充电器。变频器怎么检查?我这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保护状态了?装上扇叶再试试

装上扇叶可以正常启动,不知道啥原因,网上也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扒驱动板,看无刷的三相是不是有击穿的。。   感觉是上电就保护,打嗝!! ...

扒驱动板这个有难度啊,关键这个风扇,一共12个档位,1-4档会出现这种情况,5档往上转两下就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PWM脉冲进入设置范围之外了,也就是调速脉冲误差太大了。

装上扇叶或许能好,应为惯性大了,就像手 ...

对,装上扇叶就可以启动了,我问客服,客服说没问题。就怕用着用着彻底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PWM脉冲进入设置范围之外了,也就是调速脉冲误差太大了。

装上扇叶或许能好,应为惯性大了,就像手 ...

大佬再问一句,电机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不能长期使用啊?

楼主:
【永速直流电机风扇,1到4档,不带扇叶,电机转不起来是怎么回事?-哔哩哔哩】 https://b23.tv/svxjOis
论坛不能发视频,发B站了。

网友:
楼主买的估计是质检没有合格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