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华耀牌偶尔不停机的家用增压泵

楼主(2024-06-20):
2024年6月20日
同事家住5楼,安装直冲式的智能马桶,结果水压不足,所以安装了这个增压泵,近期偶尔需要冲2--3次马桶增压泵才能停机,有严重的趋势,联系不上厂家,问了个实体店的说式压力开关坏了,问我能换压力开关吗,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东西,更没见过,通过他发给我的照片从淘宝网上搜了一下,大体有了了解,然后在本论坛搜有关维修,看到一个是电机的问题,再用关键词“增压泵维修”全网搜,搜到一个视频关于压力开关的,有了底气,让他带过来试一试。

类似的货在网上要150元以上,实际上没必要用这么复杂的

卸下2个螺丝,取下盖子

内6棱的扳手,忘了几个的了,拔下拆件

下面的塑料件上端带吸铁石,上面的后来用万用表测发现是个开关(用吸铁石靠近就通,远离就断开)

原理明白了就好办,取不下来,凑合着用棉球、镊子、水等等清污,搜网上卖类似压力开关的很少,有一家,要20多元,还有下单的,我滴个乖乖

这个管子内部也清污,活动部位处清污

大致原理:
马桶冲水时,右侧水压低,杠杆式的活动件在水作用下摆动,带动上面的吸铁石远离开关,电机工作,当右侧水满时活动件在水压和弹簧的作用下回位,开关接通电机停止。要想避免脏污,需要在前面加装简易水质滤清器才是王道。
我发现越来越有才了

网友A:
是压力开关脏堵了清洗一下安装上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压力开关脏堵了清洗一下安装上去就好了。

拆不下来,周围用层类似胶带的东西,怕硬拆坏了,没拆

网友B:
这种是如何变频的?

网友:
还有这种开关

网友:
这不叫压力开关,应该是水流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如何变频的?

变频的过程是这样的:一分钟开一次水龙头,一分钟就只启动一次,频=1  一分钟开100次水龙头,就启动100次,频=100从一变到100就叫“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如何变频的?

调节电机的转速,增大输出水的量,我看到本论坛有个时电机的焊点不好的帖子,里面应该是直流变频电机,末级有6个mos管

拆个直流增压泵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那其实是水流开关,不是水压开关。

网友C:
是不是凑合着用棉球、镊子、水等等清污  管子内部也清污,活动部位处清污。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凑合着用棉球、镊子、水等等清污  管子内部也清污,活动部位处清污。就修好了。 ...

应该是的,同事没反馈,本来就是偶尔不好用。

网友:
最近也想买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耐用

网友:
有用过的能分享一下什么牌子的耐用?

网友:
直冲的有这问题

网友:
还是交流的增压泵好,寿命长还容易修

网友:
交流的不如低压直流安全啊

网友:
到底修好了没?

网友: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个小离心泵

网友:
水泵还是用磁力泵好一些,水电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