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芯片,本腾随身wifi直接焊卡槽可以用自己卡吗

楼主(2024-06-20):
Asr芯片,本腾随身wifi直接焊卡槽可以用自己卡吗?我量了一下,外置sim的焊盘有四个点和内置esim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不是
建议你直接咸鱼买改好的成品,散热好那种,我散热不好已经烧了一个了
有卡槽的,直接插卡不识别,要输入解锁码才能换自己的卡
没有卡槽的,自己安装,然后要用电阻还是短路某个线,切换到sim卡的
反正建议直接买成品,否则多花好多钱,还未必能成功

网友:
试试呗,不试咋知道???

-----------------

网友:
有的需要切卡密码

楼主:
就是需要一个切卡密码吗?

网友:
网页有设置切换sim卡的界面。需要密码,网上找一下就可以。

楼主:
那是不是直接把外置卡槽直接飞线到原来esim的位置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网友:
这个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网友:
少一路就是用来控制切卡的

网友:
有人改过了,看自己会不会动手

网友A:
楼主改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成功了吗?

还在等卡槽

网友B:
我自己改了两三个月,感觉这玩意其实没有废旧手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改了两三个月,感觉这玩意其实没有废旧手机好用

就是薅羊毛好玩,我又买了个两块多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改了两三个月,感觉这玩意其实没有废旧手机好用

薅,删,改,吃灰,吃灰,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成功了吗?

厚厚,搞坏了,两个点焊盘都给我拖掉了也没把飞线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成功了吗?

去esim,短接两个点,加焊麦克卡槽,已经成功了,这个回复就是通过该路由器发上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esim,短接两个点,加焊麦克卡槽,已经成功了,这个回复就是通过该路由器发上来的 ...

我的是V06版本 卡槽直接飞线在esim2上的 信号都显示正常但上不了网 SN和imei都改了都不行 知道啥情况吗

网友(2024-10-30):
v6比较麻烦,我刚买了个,一看是V6,马上退,重新买了个e358874 c0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