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WinNAS的仓库机械硬盘安稳休眠,不再频繁唤醒

楼主(2024-06-20):
Windows下的机械硬盘,即使设置了闲置休眠,也会在一个多小时左右唤醒一次,进程分析说是系统占用,没办法解决。
更离谱的是:即使在磁盘管理器里把机械硬盘脱机,Win10系统仍然会经常唤醒硬盘,唤醒频率比不脱机略少一些。

解决办法:
       用Hyper-V新建一台iStoreOS虚拟机,或者其他老大做的x86 OpenWRT,或者Linux。
       在Windows里把机械硬盘脱机,然后独占分配给虚拟机,再用Samba把硬盘分享出来,供Win宿主机和局域网其他设备使用。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OpenWRT做主系统?
       Windows可以方便安装很多其他软件啊,Win只使用SSD就没有频繁唤醒机械盘这个烦恼了。
       WinNAS方便管理和操作,零学习成本。
       宿主机与虚拟机之间的通信速度非常快,与系统内硬盘无异。把机械硬盘挂载路由器或者盒子就明显慢很多。

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把网络的机械硬盘映射成盘符,以免又会频繁唤醒机械硬盘。
              可以用\\iStoreOS IP\\共享名 去访问,也可以“固定到快速访问”去用。
       访问iStoreOS的图表首页是会唤醒所有硬盘,用收藏夹保存其他任意页面再访问就不会。
              试了几个其他OpenWRT系统,在Samba网络共享方面,感觉没有iStoreOS兼容性好。如有好用的OpenWRT版本希望坛友们告知。
              其他Linux没认真试,欢迎推荐。

网友:
你这是想省电,还是啥

网友A:
你不是应该找下原因?我的nas就没遇到这个问题,备份盘每次都是远程访问的时候才被唤醒,休眠情况下访问一开始会顿住,过几秒目录才会刷出来,所以很好判断,系统是server2012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应该找下原因?我的nas就没遇到这个问题,备份盘每次都是远程访问的时候才被唤醒,休眠情况下访问一 ...

Win Server 2012真没这问题?我不太相信。
也许,你没有留意这个问题。你可以用CrystalDiskInfoPortable查看磁头加载次数,看一天不访问,增加了多少次。

唤醒后,硬盘很快又自动休眠了。所以你打开文件管理器,还是要等硬盘启动。

网上很多人提问这个,都没解决方案。
写这个帖子,也是方便别人搜索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 Server 2012真没这问题?我不太相信。
也许,你没有留意这个问题。你可以用CrystalDiskInfoPortable查 ...

你说的磁头加载次数是哪个?

网友:
"不要把网络的机械硬盘映射成盘符,以免又会频繁唤醒机械硬盘"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磁头加载次数是哪个?

C1 ,你在菜单把数值转换为十进制。

你这里是397A,即14714次。

以前看过希捷的参数表,电机运行寿命是250万小时,即几百年,但磁头加载次数寿命只有区区3万次。

网友:
硬说硬盘休眠功能除了省点电,好像频繁启停反而对硬盘寿命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C1 ,你在菜单把数值转换为十进制。

你这里是397A,即14714次。

隔了两天看了下增加了4次。网上搜了下说每次远程桌面登录会强制唤醒所有磁盘,看来以后要减少使用远程桌面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了两天看了下增加了4次。网上搜了下说每次远程桌面登录会强制唤醒所有磁盘,看来以后要减少使用远程桌面 ...

那还不错啊,看来Win Server 比Win10好很多。

你硬盘休眠设置值是多少?有没有防病毒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不错啊,看来Win Server 比Win10好很多。

你硬盘休眠设置值是多少?有没有防病毒软件? ...

60分钟,防毒用微软自家mse

网友:
介绍详细 神贴!

网友:
解决了我的苦恼,要不硬盘损伤太大了,寿命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了两天看了下增加了4次。网上搜了下说每次远程桌面登录会强制唤醒所有磁盘,看来以后要减少使用远程桌面 ...

听了你讲后,我这两天装了WinServer 2022,发现跟Win10一样,每天硬盘启动次数大约8~10次。

新装的系统,没装任何软件,仅把硬盘设置了密码共享。

不知道,也许,必须WinServer 2012才不会乱唤醒硬盘?等有时间再测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了你讲后,我这两天装了WinServer 2022,发现跟Win10一样,每天硬盘启动次数大约8~10次。

新装的系统 ...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说实话,你说之前我根本没去关注过这个问题,现在又看了下,14724,貌似一天会被唤醒1,2次,具体原因不明,因为win没有休眠日志

网友:
正打算搞个winnas,多学习

网友:
最近折腾群晖,学习下,触类旁通。

网友:
就是一句话你的win10不够精简。没法做太多解释。曾经一个精到骨头的2012系统登远程桌面也不会唤醒硬盘,主动去点硬盘图标还得等十几秒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