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茶几瓷砖桌面沾上锈迹了,如何清理干净

楼主(2024-06-20):
硬币沾水没注意生锈了,黏到茶几上,试了洗洁精/玻璃清洗剂/WD40/醋等几种办法都擦除不了。

更新:又试了洁厕剂,滴上后等十几分钟,再擦就去除锈迹了。

网友:
渗透进去了

网友:
你家是不是不做饭??没钢丝球???美工刀之类的??

网友:
看桌面材质
如果真的渗进去了,考虑下化学除锈剂,我不瞎推荐,因为我用的草酸然后钢丝球随便擦几下就没了,不适合所有桌面的

网友:
这是渗进去了吧?

---------------------

网友:
看着材质像瓷砖,已经渗进去了,用啥也不会好使~

网友:
WD40多少钱一瓶买的?

网友:
如果是人造石材用弱酸应该能行,如果是天然石材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我家也是没注意和这个差不多,能不成

网友:
短视频看到的是要草酸、洁厕灵之类的,也可以试试白醋

网友:
人家还专门养锈迹。谓铁线,擦了作啥

网友:
柠檬酸加点水,稍微泡一下,一擦就掉

网友:
这个不好处理呀!!!

网友:
草酸,或者用洁厕灵,注意下时间,这东西都是会腐蚀光面的。
家里的茶几天然大理石的,有一个杏放上面三天,烂了,酸性腐蚀了大理石,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光面直接凹进去,坑坑洼洼的。

网友:
怎么不用钢丝球

网友:
涂些牙膏用抹布擦一擦试试,我经常用牙膏清洁陶瓷杯具很好用。

网友:
不要搞了,不用管它,慢慢就没了,

网友:
用草酸,但不保证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