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修复购买小米电视机附带的三无U盘

楼主(2024-06-20):
单位上购买了一批小米电视机,安装时看到每台电视机附带的说明书和遥控器的包装里面有一个U盘,取出来查看属于三无产品,感觉竟然是小米的电视机附带的U盘应该也是小米厂家产的,性能、质量应该也不错,便使用U盘通过OTG与手机连接导出照片,结果开始挺顺利,后来添加的照片多了些手机就找不到U盘了,结果把U盘插到电脑上提示需要插入磁盘,再看属性U盘容量为0,感觉大事不妙,可能是U盘坏了,凭着经验需要对U盘进行量产处理才能解决问题,这就开始找对应的工具软件。

使用ChipGenius_v4_21工具,还能检测出主控型号,说明主控没有问题;
使用APTool-UMPToolV7000(2017-09-27)量产工具,发现无法识别;
打开U盘查看主控型号是芯邦cbm2199E,又寻找下载APTool-UMPTooV7200(2021-02-01)量产工具,可以识别,直接使用原量产方案量产三次均出现超时故障而自动退出,后来重新设置把低级扫描改为1,格式化改为FAT32,保存设置以后进行量产,经过耐心等待,一个多小时后量产完成,但是容量只有闪存显示的一半,具体原因不详,反正U盘起死回生可以使用了。
使用MyDiskTest.3.00  U盘扩容检测工具检测时,毫无提示自动关闭工具退出,多次重新打开工具检测,均出现毫无提示自动关闭工具退出。
拆开的U盘看到的是硬黑胶覆盖物,下面到底是什么不可而知,等到彻底不能用时再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至此U盘可以使用,但是内心知道此盘不可靠,三无产品就是三无产品,不知道是不是装箱人员偷梁换柱搞的鬼!

楼主:
CBM219X UMPToolV7200(2021-02-01)不好找,能看得到的都要收费,看看能不能上传免费使用。

网友A:
芯邦2199。那背面如果不是拆机的EMMC颗粒,就是黑片绑定。小米电视自身不附送U盘,这些都是第三方经销商的赠品,赠品么,就一点,要便宜。其他自己想

网友:
这是销售商送的吧!小米公司不可能送这么差的吧!

网友:
小米电视为何送U盘??????????

反正 我的没有

这U盘,一看就是第三方商家所为

网友:
难道牛屎里面封装了个TF卡吗

网友:
抡了吧,用着闹心.

网友:
小米才不会生产这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邦2199。那背面如果不是拆机的EMMC颗粒,就是黑片绑定。小米电视自身不附送U盘,这些都是第三方经销商的 ...

之前在大树家买过带写保护开关的2199E板子 兼容性不错 拿公司里的全新东芝128MBslc练叠焊 成品出来464MB 读写14-20M还可以 这闪存是SNOO Smart Sleeper智能婴儿床主板上用的 旧批次尾料拿来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大树家买过带写保护开关的2199E板子 兼容性不错 拿公司里的全新东芝128MBslc练叠焊 成品出来464MB  ...

我X,这就有点牛屁了...

---------

网友:
这个外光的太熟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大树家买过带写保护开关的2199E板子 兼容性不错 拿公司里的全新东芝128MBslc练叠焊 成品出来464MB  ...

这个厉害

网友:
这个是不是黑片

网友:
这是砸牌子来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CBM219X UMPToolV7200(2021-02-01)不好找,能看得到的都要收费,看看能不能上传免费使用。

...

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盘出问题了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大树家买过带写保护开关的2199E板子 兼容性不错 拿公司里的全新东芝128MBslc练叠焊 成品出来464MB  ...

叠焊大佬啊

网友:
这种闪存不经用

网友C:
送的U盘里面居然什么东西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的U盘里面居然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是一个空U盘,格式化好的,拿到手就可以拷贝文件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