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如何把手机后盖拆开呢,胶水粘的太牢固了,撬片没法把后盖弄开,怎么办?

楼主(2024-06-20):
试过用热风枪吹手机,
还是没法撬开后盖啊

现在的手机真是设计的越来越差了,想换个电池,竟然开不了后盖

怎么打开手机后盖,大家可否分享一些窍门?

网友:
多吹一会,别心急

网友:
加热,加热,加热。然后洗盘+翘片,先看拆机视频,注意排线位置。
有恒温加热台就方便的多。

网友A:
煤气灶 ,蒸汽会儿

网友:
同款K20pro
稍微加热一下,大约到60度左右
用刀片沿着边缘轻轻翘,控制不要深入3mm以上,可以适当加无水乙醇
划一圈就行了 这款后盖里面基本上没有排线

网友:
这个翘片需要有限位,越是难拆就要越小心,没有限位容易把排线弄坏了。

用这种最安全:

网友:
吹风机 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加热,用电吹风多吹一会。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风筒吹,多吹一会儿

网友:
电吹风吹热后 要用撬机卡片和拉扣配合   不懂的抖音上教程视频很多 多看看

网友:
总结一下,胆大心细,均匀用力,大事可成

网友:
反正就是热风吹,无非就是时间长短而已,放心,电吹风化不了它,是玻璃的后盖不?

网友:
必须要有吸盘和塑料薄撬片
有加热台的话,90度5分钟就开了。
没得的话 吹风机开最大档使劲吹,吸盘扯不出缝隙就是温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煤气灶 ,蒸汽会儿



网友:
技术、工具不到位,怪手机,唉...........................................

反过来,按楼主的意思,就应该非常容易拆下后壳,那要是后壳贴不严实,进灰尘了,防水的,进水了

是不是,也又怪手机???????一切反正是手机厂商的错。

网友:
加热桌垫试试看

网友:
现在手机和很多电子产品的设计上就没有考虑业余条件下的拆卸方便性,厂家售后有备件,有些零件拆坏也无所谓,有些根本就是拆后就换新的。印象很深,nokia的服务手册里提示拆卸后的螺丝都要换新。

网友:
酒精沿着缝隙打一圈、

网友:
所谓的后盖其实只是一张很薄的塑料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