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香港产的老式电磁炉

楼主(2024-06-20):
一个坏的电磁炉,里面元件集成度很低,风扇也搞得挺复杂。

只发现一个管子击穿了,但是都被打磨了,也不知道什么型号。
原理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多管子并联,其中有一个是单独的,与其它接线不同。
由于不知道型号,只能放弃了。

网友:
以前的东西做工真不错

网友:
以前的板子做式都很好,现在的板子小很多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双工频变压器用在电磁炉里面了

网友:
最最早期的家用电磁炉 工频辅电,罩极电机散热 输出可能用的多个MOS, 高频驱动部分可能是纯模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双工频变压器用在电磁炉里面了

一个是变压器,一个可能是电感

网友B:
看吧,看看有多少人,会说做工真不错的

元件多,就代表做工不错??做工好的意思???

在我看来,这台生产工艺很是差劲.................

网友:
原来早期的电磁炉是这么个架构

网友:
技术落后,没有修理价值了.

网友:
其实我有一台这个牌子的。。    陶瓷面板。确实是非常的重。。

网友:
看着时间不 短 了,不修该换新的了

网友:
应该是13001吧,但是修好了也没啥意义,还是拆了线盘和高频电容其他扔了吧!

网友:
直接在PDD上换个新的吧

网友:
这个东西对电阻阻值要求比较高,时间长了阻值变了,就难以正常使用。

网友:
功率管弯弯PCB有啥作用

网友:
第一次看见电磁炉功率管多个并接。

网友:
这个有点老,线盘肯定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吧,看看有多少人,会说做工真不错的

元件多,就代表做工不错??做工好的 ...

我见过早期的尚朋堂也是用工频变压器的,厚重,也没办法做的很薄

网友:
过去的用料就是实在,看那风扇,罩极电机,缺德的是,擦掉三板管上的字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