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ATA硬盘开卡器介绍

楼主(2024-06-20):
第一次发贴,介绍一下SATA接口硬盘的开卡器吧。可以供很多DIY爱好者们参考。还有打算进入SSD固态硬盘创业者也可以选择这款哦。介绍一下他的用途,这款开卡器有开关,开关不难理解需要打开不需要关掉就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用途就是开关可以在维修硬盘的时候需要短接可以用开关控制,可以很好预防硬盘短路烧坏线路板。这开卡器用途广泛还可以修改序列号,特别是有些机器需要特定码的时候就很好用了(前提搭配软件使用)。

网友A:
主控是啥 看着有点像1153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是啥 看着有点像1153e

是的,这款开卡器比较好用兼容性强

网友:
这个盘不用短接了?直接插上就可以开卡吗

楼主:
看你的盘受损程度

网友:
几V供电的,看道了,5V2A

楼主:
直接插电脑USB接口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