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外面下着雨,没事弄个铝合金小型台钳

楼主(2024-06-20):
由于经常要焊接一些小东西,没有个可心的固定支架,于是有了这想法,找到一块铝合金块

截好用5mm钻扩孔再用找个螺丝做固定轴,小铝合金头部打个小孔用固定滚丝,保证滚丝进出时铝小头可以跟随,最后做的样子     编辑的有点乱 ,估计大家看一下过程就明白思路了

网友:
铁的小台钳看着小巧漂亮

网友:
精益求精 精神可嘉!

网友:
原来的铁的壮实

网友:
手电钻钻的还蛮精准的。

网友:
貌似拆了个电子称的传感器

网友A:
找些实木边角料 做电子焊接用的夹具 比你这个强上百倍

网友:
也是跟风搞了各种夹具,竹节管的,成品带放大镜的,diy鳄鱼夹的,等等等等,总没有太满意的

网友:
工具全,好做事!

网友:
这个铝合金是电子秤的压力传感器吧!

网友:
搞精细东西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些实木边角料 做电子焊接用的夹具 比你这个强上百倍

同感,木头的颜值也高些。

网友:
图片有点乱,重复的也多

网友:
铝的会不会太软

网友B:
手电钻打孔能打这么垂直,厉害

网友:
钳工手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电钻打孔能打这么垂直,厉害

正解,这么厚的手打保证垂直度还是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