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固态硬盘也会有坏道?重映射扇区计数出现警告

楼主(2024-06-20):
有台电脑装的是HP s700  120g的2.5寸的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通电3万多小时了。最近用检测软件发现有警告信息,05的数据是45,已经是黄色警告了。C6的数据是233,奇怪的是这里显示是正常。已经有233个是脱机无法校正的扇区了,为啥还正常?这盘还能用的住吗?

补充内容 (2024-9-5 15:59):
3个月不到,今天测的,这个固态的C6数据又上涨26变成259,看来快要OVER了,备份数据好做起来了。(05的数据不变还是45)

网友A:
不用用这个软件,这个软件检测,所有固态都是有坏道的,全新的也一样

网友:
保留块被坏块替换了
正常的 不过出现了需要注意下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
这软件已经落伍10多年了。

用CDI检测。

楼主:
用AIDA64测试也是同样的数据,看来和测试软件无关,确实有坏道了

网友:
那估计是坏块吧。寿命到了也正常,我就有一块盘就是,动不动就掉盘,重启后又好了,有时格式一下又能用几天

网友:
那个不叫坏道,那个叫坏块。。。
用保留块替换了坏块。

网友B:
又不是磁盘哪来的坏道,CDI显示健康度没什么问题就放心用。

网友:
这个叫坏块,说明寿命在下降,固态有坏块是正常的,想要知道硬盘是否正常,清空后用urwtest跑全盘测试

网友:
捡一个某想SL500  120G, 56K带缓存,HY颗粒,05有330坏块,运行很慢很慢…… 开卡做RDT,发现没成功 直接开卡OK,读写速度也正常了。但是担心数据安全,不敢上机正常用,拿来做测试盘玩,时不时重装一些系统、软件用

网友C:
是坏块,固态硬盘没有坏道的说法,监测到坏块风险,数据转移到备用块,风险块标记为坏块。这块120G的盘应该还有8G不到的备用空间,因为主控有平衡算法,所以坏块出现以后短时间内快速增加的可能性会很大,一旦备用空间用完了就比较麻烦了。
不过最后还可以重新量产,死马当活马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用这个软件,这个软件检测,所有固态都是有坏道的,全新的也一样

不要那么说,我用了3个软件读取S.M.A.R.T信息,都是显示有坏块的,说明HDTUNE 也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磁盘哪来的坏道,CDI显示健康度没什么问题就放心用。

特意下了SDI,测出来的S.M.A.R.T数据都是一样的。05 老化块数是2D 换算成10进制是45   C6不可校正扇区数是DF 换算成10进制是223  但健康状态显示 良好,这就值得商榷了。因为这电脑有时会毫无原因的卡顿几分钟,有时又完全正常,看来还是坏块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坏块,固态硬盘没有坏道的说法,监测到坏块风险,数据转移到备用块,风险块标记为坏块。这块120G的盘应该 ...

所以坏块出现以后短时间内快速增加的可能性会很大,一旦备用空间用完了就比较麻烦了。
好像检测出来有坏块到现在有5个月左右了,也没见你说的快速增加现象,很稳定的保持在这个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坏块出现以后短时间内快速增加的可能性会很大,一旦备用空间用完了就比较麻烦了。
好像检测出来有坏 ...

如果05不变,C6还在增加,那么可能真是备用空间用完了。
如果05、BB、C6都不再增加,那么说明主控的平衡算法不太好,对那些问题块的擦除次数太多了,盘还是正常可用的。

网友:
坏块,SSD比机械快,但是寿命短

网友:
这不是肯定的么,兼容老的说法而已。

网友:
用厂家的检测工具,这个软件主要是检测机械硬盘。

网友:
寿命不久矣,备份数据后更换

网友:
05的数据要是一直上涨寿命就快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