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红包后10元撸的ITGZ USB 电压电流表 简单测试拆解

楼主(2024-06-20):
有个连签红包不知买啥,看到这个u表 cnc铝合金外壳 外置16位adc ,功能单一但是颜值较高价格又挺便宜的,于是没忍住各种红包后10元到手(原价24左右)

没几天到了,一个破盒子

外观 ,c口的有两款,10g 40gbps ,卖家图片介绍10g款外形要比这个长一些不如这个好看,40g要贵上5元,我知道10g老款早不生产了,无论拍哪个都发最新款,所以谁如果没看透卖家套路拍了40g款,那么恭喜你多花了几块钱。

说实话10块钱买个壳子也不亏

和维简一样用的cnc 一体成型铝合金外壳

反面喷砂,中间是oem logo

开机画面

可能是功能最单一的u表了,就这一屏,再无任何其他功能。精度大概到mv

标称30v ,实际极限可以40v(再高电流会增大,考虑到外置adc 耐压没敢再往上撸),用的ips屏,显示效果和清晰度还是很高的。界面应该高仿维简,维简右侧竖条是模拟条,这款就是装饰。

再测下极限电流,6.553a ,超过数字也不会变动了。也就是最大电压40v 最大电流6.5a ,理论最大测量功率可以到240w左右。

但是,这个u表功率超过100w就会 闪红屏超量程,应该有bug

下面是测试视频,可以看到超过100w读数溢出就闪屏字母也错位了,但是除了闪屏所有读数都是正确的,也就是即便闪屏超量程也一样可以测量(注意由于有bug,超量程红屏错位后不会自动恢复正常,除非重插)。

下面拆开

露出屏幕,有人说屏和c口歪,我这个没发现。

有两颗螺丝,这颗必须拆屏后才能拧下来

屏下就一个元件

30v的tvs

资料

另一面

用的10mr 合金采样电阻,应付长期5a电流没啥问题,u2用的12mr 实际比这个还大一些。adc用的国产tpa626 和ti 的ina 226 脚对脚兼容,参数也完全一样,如果程序也兼容那可以平替226,但性能应该不如进口。

adc 资料

用的国产py32f003 单片机 ,ldo用的mst5633 这颗ldo耐压可以干到60v 属于高压ldo了,理论上u表60v以内都没啥危险,但是输出仅3.3v 巨大的压差高压时损耗很大,40v时将近1w(22ma),应该是出于成本考虑没有采用dc dc 降压,现在支持pd3.1的u表普遍采用buck降压。所以厂家应该出于发热和功耗考虑对u表最大测量范围作了字面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100w,哪怕电流没超最大量程,电压太高也一样限制,应该是考虑到ldo 和采样电阻的总功耗做的限制。所以功率标90w,然后超100w有bug也不去修了。 这面也有一颗14v tvs ,和正面的串联,因此输入电压超过44v 这两颗tvs就会趋近击穿开始漏电,因此实际最大输入电压在40v左右,超了就会功耗急剧升高。

mcu资料

ldo资料

tvs资料

闲逛又发现它的兄弟,瑞垦电子,和它几乎一样(屏变小),应该是ta姥姥家,这个版本已经做了升级,界面图标稍微变了一点儿,小数点儿后多了一位(这个应该是过采样后的虚位,意义不大)
测量电压提升至36v(这个其实是adc的极限) 电流8a 功率还是100w?

然后另一张图功率又240w了

厂家的拆解图,正面和我买的贴牌货差不多,据说多了旋屏(是的 我买的都没有旋屏功能)但是我没看到陀螺仪,也许在屏下,不过看着好像屏下也没啥空间了,没有正面屏下pcb拆解图,这个就算悬念吧。

pcb版本号有变化d008 v2.5,我的d009 v2.2

这又v2.6了采样换成了1mr 因此能过更大电流,但是精度应该会下降,adc 换成了进口的ti ina 226  ,mcu没变,售价也贵了10多块。

大概就这些,10块钱也就这样了,大多数人平时也就测个电压电流,要求不高的这款完全够用(其实这款表硬件还可以,输就输在软件上,处于阿尔法阶段的欠开发状态,如果用心开发功能实际上能做到很多)。买了就当踩雷贴了,给坛友做参考。

网友A:
第一次坐大神的沙发,荣幸呀!

网友B:
球球在前方英勇趟地雷,点赞~然后问题来了,旋屏的陀螺仪倒底藏在哪里呢

网友:
可以才10快钱,论坛的那个已经够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坐大神的沙发,荣幸呀!

哈哈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球在前方英勇趟地雷,点赞~然后问题来了,旋屏的陀螺仪倒底藏在哪里呢 ...

这个嘛还真没看到就当悬念了等有人拆再说吧~

网友C:
土豪又撸表,把你的表串起来看看有多长

网友:
给个链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豪又撸表,把你的表串起来看看有多长

哈哈我可不是土豪,u表也就3两个,够用而已。3楼那位才是大款,插一起比羊肉串还长

网友:
红包很有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球球在前方英勇趟地雷,点赞~然后问题来了,旋屏的陀螺仪倒底藏在哪里呢 ...

听说猴哥的表串起来比金箍棒还要长

网友D:
能有20多的红包,说明是撸神级的大神了。

网友:
其实大部份人用得很少,特别像这种单一插口的。很多时用那么一两会,基本就吃灰了。现在TB换套路刷单了,官方红包的方式来刷。搞得原来帮人刷的人都减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有20多的红包,说明是撸神级的大神了。

没有啊,总共减14左右~

网友:
其他功能不说,就这个价格,要什么自行车啊,真香

网友:
感觉这东西没到手上已经被你扒光看的清清楚楚了。。。

网友E:
功能简单是简单了点,但是10块还要啥自行车啊,TB?怎么做到10块的?

网友:
搞得我也很想来一个,智能U表目前还一个没有,不过总觉得我这大老粗没啥用。

网友:
价格在那摆着呢,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能简单是简单了点,但是10块还要啥自行车啊,TB?怎么做到10块的?

我是用的连签红包和618红包,这款是天猫商家卖,也可以用天猫福气或者喵喵币和各种小额红包叠加,10几块钱也应该可以撸下来~
淘宝的0.2元福利红包 每天都可以领,然后可以n个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