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单安全的输出3/5V电压?

楼主(2024-06-20):
想做个led指示灯在铁门外用,观察电动车充电器通断状态。本菜鸟会用二极管电、阻制作市电指示灯,但这要接220V到外面,感觉不安全。

最简单的办法是不是买一个电源模块??输出端会有导通220V风险吗??

网友:
太阳能供电最安全

网友:
买隔离模块就不会有220v直通的风险,led灯里那种驱动大多是非隔离的,输出端对大地就会有高电压

网友:
电源还得买那还是直接买现成的指示灯。

网友A:
此模块输出端不会有导通220V,但是由于模块设计结构,在输入与输出端会有一个等电位高压电容,会导致输出端有感应电压存在。如将输出端做好接地,相对是安全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手机充电器,估计家家都会有几个

网友B:
露天的,又是市电的,非专业,不建议乱折腾!防水防老化很重要!真的很重要。考虑太阳能、电池类或者低压的形式来折腾。

网友C:
5V700mA的话,估计任何一个旧手机充电器都能满足条件,还带壳带线带插头,非常安全。

网友:
可以买点夜光粉制成指示灯或牌,晚上自己发光,不用电非常安全

网友:
要安全 继电器隔离控制 干电池开关电路对指示灯供电

网友:
不懂的话用干电池吧,两节南孚电池可以用几年

网友D:
LED指示灯,功率小就上太阳能板。
如果用作照明,功率较大,直接用隔离电源,要防水的那种(卫浴专用)

网友E:
搞电池的不好吗?或者太阳能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露天的,又是市电的,非专业,不建议乱折腾!防水防老化很重要!真的很重要。考虑太阳能、电池类或者低压的 ...

所以就想在室内转换成低压,再引线到门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电池的不好吗?或者太阳能款

我是用来看充电器断没断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指示灯,功率小就上太阳能板。
如果用作照明,功率较大,直接用隔离电源,要防水的那种(卫浴专用) ...

用来看电动车充电器是否在工作  定时器是否正常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700mA的话,估计任何一个旧手机充电器都能满足条件,还带壳带线带插头,非常安全。 ...

是的,有想过,就嫌它又要搞个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模块输出端不会有导通220V,但是由于模块设计结构,在输入与输出端会有一个等电位高压电容,会导致输出端 ...

嗯,那开门有可能会被电到。 假如用手机充电器是不是就安全了?

网友:
用漏电保护器里的电路改具体电流用分压电阻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