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空调维修之:加氟气压表把我整疯了

楼主(2024-06-20):
r134a是汽车空调常用制冷剂,其温度与压力关系是

汽车空调要想凉快,低压很关键,低压压力低了蒸发箱容易结冰堵塞,低压高了不凉快,最佳的蒸发箱温度是0-5°,对应r134a的压力是2.9-3.5bar(绝对压力)
但是用气压表,还需要考虑大气压(相对压力),气压表读数+大气压=绝对压力
所以蒸发箱温度是0-5°,气压表压力读数应该是是1.9-2.5bar(相对压力)
这个压力符合目前空调检测标准。
那问题来了

这是空调的低压、高压表

这是气压表的压力读数和r134a的温度读数,高、低压表在-20到20°之间,相同温度压力差1个压,30°及以上表计压力相等。

本来空调低压就只有1-3个压,压力表误差1个压,还玩个毛线,大家遇到这个压力表疯不疯?

网友A:
高端的压力表啊
比没有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的压力表啊
比没有强一点

我宁愿没有表,也不要一个不准的表,这是误人子弟啊

网友:
换个表不就OK了吗?测量器具不准还有啥好折腾的?

网友B:
空调加氟我一直没弄明白  我家金杯  2020年加氟的   可能是加多了  皮带绷断了一次  前几天又断了一次 一点都不漏  前一次绷断了我放了点氟利昂  这次绷断了我又放了点 这下好像正常了 但是没以前凉了  以前是  怠速都挺凉快 但是 高温环境下  开空调  发动机转速提高  压缩机会抱死   现在放了点氟利昂制冷剂  的确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是 怠速又没以前凉快了

网友:
搞个好点的表吧

网友:
不同压缩机不能这么简单的判定压力,正确的做法是排除故障和蒸发器、散热器的灰尘后,放干净制冷剂,然后按照维修手册的加液量加。
我以前的老车有点漏氟,后来修好管路后,修车的按照那个压力表加氟,制冷效果不好,然后我就按照维修手册里的加液量自己弄,效果杠杠的。对了,我老车是变排量的压缩机。

网友:
看着就头晕,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吧

网友:
封闭管道为什么要加大气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调加氟我一直没弄明白  我家金杯  2020年加氟的   可能是加多了  皮带绷断了一次  前几天又断了一次 一点 ...

膨涨阀搞一搞,有可能是那个东西出问题了。

网友:
没问题啊,我就买的那种几十块的加氟表,现在出风口6℃。

网友:
低压一般在2.5到3.0公斤 加多了,压缩机过热保护 若制冷不好 压缩机老化 需大修

网友C:
机盖下边一般都有加氟的标准重量的。看压力有时会不准。尤其是压缩机有问题或冷凝器脏的时候。

网友:
像这样的。这个就是50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盖下边一般都有加氟的标准重量的。看压力有时会不准。尤其是压缩机有问题或冷凝器脏的时候。 ...

补加或者检查氟利昂是否足够怎么看?

网友:
在外面的加,别人一般加到3KG左右

网友:
老车不制冷,年初自己加过一次,看网上的帖子,说是压力加到环境温度+5即可,加的时候,随着压缩机启停,压力也跟着变化,最后只加了50g左右........5月又不行了,算了,开到熟人介绍的店,抽真空重新加了2瓶,可以了。看能用到几时

网友:
按重量标准,效果好多了

网友:
买数字加氟表,更精准更海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