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87和优利德UT61E对比

楼主(2024-06-20):
福禄克187应该生产日期是2006年的,全原装,没拆没修过,没校准过,优利德UT61E生产日期是2018年,也是全原装没拆没修没校准过的,两台都是99新(只上电池测试一下AD584基准)

网友A:
187牛逼,不愧是一代精品。福禄克的表稳定性还是不错的,个人用不校准也问题不大

网友:
UT61E精度垫底的四位半,还好没入手

网友B:
应该对比华仪8218,61E跟187完全不是一个路子

楼主:
福禄克187电阻档表笔短接0.12欧,优利德UT61E表笔短接0.05欧,电阻基准第一个是10欧的,由于回南天手摸到字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7牛逼,不愧是一代精品。福禄克的表稳定性还是不错的,个人用不校准也问题不大 ...

福禄克稳定性感觉比优利德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对比华仪8218,61E跟187完全不是一个路子

没有8218,不像大师你那么多仪器

楼主:
外观很新,毕竟不是专业人员,只是爱好者

网友C:
优利德UT61E那个时代的优利德万用表电压值都偏低一点,千分之几。估计是基准就偏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UT61E那个时代的优利德万用表电压值都偏低一点,千分之几。估计是基准就偏低了。 ...

我胜利和优利德对比,都是优利德读数偏小,没想到都是传统啊

网友:
我差点怀疑你的基准是用187标注的

网友:
你这是拿奥拓和奥迪比

网友:
187稳定性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对比华仪8218,61E跟187完全不是一个路子

请教一下修老板,我用过的的3台189都有反转误差,好像都有2 3个字,他的这个表怎么一点反转误差都没有,而且我见过网上很多187都有反转误差,几乎没见过没有反转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修老板,我用过的的3台189都有反转误差,好像都有2 3个字,他的这个表怎么一点反转误差都没有, ...

我的2.5V,7.5V,10V都没有反转误差,5V有时最后一位会相差一个字,有时就没有反转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修老板,我用过的的3台189都有反转误差,好像都有2 3个字,他的这个表怎么一点反转误差都没有, ...

有的翻转误差校准可以改善。有的不行,所以,187都要测试翻转误差,好多人会买一堆,挑好的,剩下的卖掉。所以,你看到的都是人家挑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修老板,我用过的的3台189都有反转误差,好像都有2 3个字,他的这个表怎么一点反转误差都没有, ...

传说出厂后未校过的无反转误差,自己一校就出现反转误差。。。传说,本人无此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传说出厂后未校过的无反转误差,自己一校就出现反转误差。。。传说,本人无此表 ...

幸亏老哥没有买这个表,不要说表笔座根部断裂,PCB受潮和屏框断裂,固定螺丝柱断裂的问题了,要命的是那个转盘接触不良都一大堆,也难怪福禄克自己早早就停产,质量问题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幸亏老哥没有买这个表,不要说表笔座根部断裂,PCB受潮和屏框断裂,固定螺丝柱断裂的问题了,要命的是那 ...

老铁说得很对,还有那个表笔座绝缘的问题,宁可上287也不受这罪。

网友:
精准,都是搞科研的,应该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