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奇怪的SW3517S芯片的车充

楼主(2024-06-20):
在鹌鹑那买了9.9包邮的6个车充,卖家称是45W的,结果实际测试AC口都是18W,

根据网上的资料SW3517S确实支持45W ,不知是什么原因
无论是12V还是24V输入,都是最高18W,支持FCP 、PD、QC  两组PPS
其实支持18W也很超值了……

而闲鱼上另一款同芯片的车充看上去电路也差不多,就支持PD45W,甚至PPS105W
不知是怎么做到的,还是这款板屏蔽了更高的15V和20V电压?

据说这车充是品胜的,或是BOSCH的,有什么方法弄成45W或更高?

网友A:
供电电压在高点试试

网友:
价钱不贵做工也行

网友:
买过同芯片的,板子布局不一样,比你这个还要便宜,也是18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压在高点试试

24V试过,还是18W,输出最高12V

网友B:
哪里买的?闲鱼?可以给个地址吗?

网友:
求安利 也想撸这价格可以呀

网友:
我也看了,一直没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闲鱼?可以给个地址吗?

已经下架了

网友:
我也买了,18w时候发热量不高
芯片支持i2c,我估计可以提前写程序限制
便宜车充模块买过几种了,感觉3A是堵墙,芯片没大散热片都撑不住的

网友:
直接搞3518充电模块,价格不到15元,也是A口和C口,24V供电能跑满60W,魔改+做好散热,能跑100W。

网友:
会不会太热

网友C:
应该限制了,车充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限制了,车充散热不好

应该是,如果限制了,如何解除限制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如果限制了,如何解除限制呢

R005是检流电阻,短接后可以加大电流,注意芯片散热,加保险丝。

网友:
芯片厂家恶意的问题,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R005是检流电阻,短接后可以加大电流,注意芯片散热,加保险丝。

同芯片的另一款也有两个这样的电阻,人家都有45W输出,应该与电流无关

网友:
程序不一样,别想了,这种是找英集芯定制的,降功率使用更稳定

网友:
这价格,还要啥自行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