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了个智商税:驱虫器、驱蚊器、驱鼠器,反正叫什么都可以,就是没用!

楼主(2024-06-21):
路边捡了个带插头的玩意,查了下上面的英文,说是驱虫器

背面带插头,可以直插220V

开壳了
里面有电路板,上壳那个圆圈是透光的塑料

上面有电阻、电容、二极管、LED

背面铜箔还是有的,比跳线省人工

看了下电路,上面的元件就只有方框里3个有用
仅有的作用就是点亮LED灯

这玩意除了费电,就没有其他作用了,妥妥的智商税,不知道哪个冤大头被坑了十几块钱(偶猜的价格)
看外壳貌似还可以改点什么玩意,暂时不扔了,留在杂物箱里

网友:
真真的智商税

网友:
哈哈,的确没用,对元首一点作用没有,

网友:
竟然还有这么多元件,不科学啊...

--------------------------

网友:
多谢 避雷了

网友:
把标示去掉,就成为一个高档电源指示器

网友:
这外壳,可以改个开关电源在里头,至于用来干嘛,暂时没想到。

网友:
驱虫器、驱蚊器、驱鼠器,反正叫什么都可以,就是没用!

网友:
元件排列规整,好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样品板,看走线设计还有IC呢,貌似用555驱动压电片提供超声波噪音.

网友:
表面上是一个驱蚊器,实际上是一个节能器

网友:
制造业大国

楼主:
嗯嗯,总有人交这样的税

网友:
有些里面还有一个压电陶瓷片

网友A:
我换了寝室后发现有个这东西一直在插排上插着,原来里边是这样呀,一会过去把它干掉,占插排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寝室后发现有个这东西一直在插排上插着,原来里边是这样呀,一会过去把干掉,占插排位置。 ...

不会怀疑是个微型摄像头吗

网友:
放那吧,万一有用呢,我是指零件

网友:
改造下,做个次声波发生器,防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