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又短又软,难道注定无法持久吗?

楼主(2024-06-20):
说的是春雨带潮晚来急,湿了我刚晒洗的裤子。

而且楼上娘们,狗R的老是滋水下来——我有一次还看见她湿拖把挂在阳台岸上往下滴水。

还有个老太太,经常把扫帚伸出窗外拍打。。。

做了雨棚,两个问题,一是和墙壁结合处没打玻璃胶,漏水;二是覆盖的那层亚克力十分脆弱,经常开裂,破损。

有没有靠谱的方案?原先想中空阳光板覆盖,师傅说太硬,包不成弧度:

抖音看到有人用下图这种无支架PET板,估计能用得住?

厚度3.5mm,看上去比较厚,但是做成50cm x 100cm,就软绵绵了。

我担心没有不锈钢支架,强度不足。我地处沿海台风地区,卖家说4-6级风没问题——特么台风搞不好有16级。

我们有的邻居,用马口铁皮取代亚克力做棚面,确实长久。但缺点是难看,而且严重影响采光。

求经验和思路。谢谢各位!

楼主:
彩钢瓦?其他都好,不透过啊

网友:
聚乙稀,,便宜好用,再来卷透明胶,修补也不是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彩钢瓦?其他都好,不透过啊

透明材质不耐候,阳光紫外线照射很容易老化。

网友A:
过来人告诉你,老老实实用彩钢瓦吧,其他花里胡巧的真没鸟用。

网友:
她往下滋水,你可以对她甩籽嘛

网友B:
使用马口铁皮简单方便有效,前提是一定要固定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马口铁皮简单方便有效,前提是一定要固定牢靠。

确实如此。

不过除了特别难看,以及同彩钢瓦一样影响采光外,还有个缺点:楼上滴水下来声音特别大。

网友:
来两粒伟哥,不行就再来两粒...

-----------------------

网友:
彩钢瓦更稳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

不过除了特别难看,以及同彩钢瓦一样影响采光外,还有个缺点:楼上滴水下来声音特别大。 ...

那就再贴一层消音海绵吧

网友:
透明雨棚太漂亮了

网友C:
不耐用,真心不耐用。以前我也是考虑光线好,装好一年多,两边裂了。全拆了,浪费钱还不安全

网友:
阳台,单铁皮彩钢瓦最好,没什么透不透光的,不碍事

下雨i,楼上滴水最好,蹬哒蹬哒的烦死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耐用,真心不耐用。以前我也是考虑光线好,装好一年多,两边裂了。全拆了,浪费钱还不安全 ...

嗯嗯,卖家在耐用性上也是闪烁其词

网友:
我一个朋友用304不锈钢做的遮阳板,可能楼房塌了都不会坏

网友:
都是高手,塑料的确实不行,时间久了肯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彩钢瓦?其他都好,不透过啊

这娘们好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来人告诉你,老老实实用彩钢瓦吧,其他花里胡巧的真没鸟用。

确实如此,紫外线的杀伤力惊人。便宜、采光好、结实、方便、安全很难兼顾,但彩钢瓦至少能占三四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