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win10的小平板能超频吗

楼主(2024-06-20):
最近翻出来一台驰为8300的小平板 电池不行了我给它直接接了5v电  可以开机,然后又改了外接天线和主动散热,都能正常工作,只是cpu年限有点老了,看个网页都很卡,这种小平板可以超频吗? 反正改了散热 压得住

网友:
牛逼的很咧!这散热改的,看b站应该没问题,能不能超频不清楚

楼主:
看是能看 缓存后播放也不卡 就是打开网页 加载的特别慢 等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是能看 缓存后播放也不卡 就是打开网页 加载的特别慢 等半天

我有个寨板,也是8300的2g内存,系统存放在emmc上,也会拖慢速度,所以装的精简版。曾试过用usb3口外挂ssd当系统盘,稍微流畅点,拖着线也不太舒服,

网友:
超频也跑不起来

网友:
超频只会更烫,耗电更快

网友:
建议不要太执拗,放过老平板吧,更新换代

网友:
超了也不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