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保护型快速充电机变压器初级断线拆修

楼主(2024-06-20):
        这款保护型快速充电机变压器初级断线,放置一年了。浪费时间拆修一下,感觉就是个鸡肋!

初级接AC220,用测电笔查断点处

引出初级断线头,恢复次级绕组

继续查出另一处初级断线,剪断次级绕组

找到初级断点

焊接初次级断点

相应绝缘处理

初级绕组直流电阻19Ω

第一个抽头处为15Ω

校验一下电流表

4A显示10A,误差很大

15A显示40A误差巨大!

装回变压器

空载12.8W,未滤波输出直流10.7V

加个2200uf电容滤波,输出直流为16.3V;这种充电机真是一言难尽!

网友:
应该还可以吧,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充叉车的,吃灰好几年了。看来要挂闲鱼了

网友:
这个修好了耐用

网友:
据说铅酸电瓶充用电脉动直流效果好。

网友A:
修好了可以继续闲置了,要不心里总是惦记着。

网友B:
环牛拆开线圈再装回去好麻烦,装回去不容易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可以继续闲置了,要不心里总是惦记着。

当初是开摩托车修理店的同学找我维修的,得知变压器故障后说不要了。在角落处吃灰近一年,实在是看着闹心。。。

网友C:
看做工就知道质量不咋地,40A一看就是虚标的,不过好歹也是铜线还值得折腾,电流表可以校准一下

网友:
不知道变压器能输出多少A?看铜线也不是很粗啊

网友:
欢乐表别当真,但确实相差太大,我也有个类似硅整流充电机,统一公司送的,还是新的,不再这行业这东西没啥用,建议干脆拆铜卖吧,你应该用不上

网友:
环变比方牛好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牛拆开线圈再装回去好麻烦,装回去不容易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是的,开始拆了几圈次级,后来就剪断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做工就知道质量不咋地,40A一看就是虚标的,不过好歹也是铜线还值得折腾,电流表可以校准一下 ...

从两组电流测试对比看,表头线性也不好

网友D:
初级线不是纯铜吧,
否则怎么这么容易断呢。

网友:
怎么能断呢铁线

网友:
做工一般般   能用系列

网友:
线圈绕太紧了,勒破绝缘纸,挨到铁芯上,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级线不是纯铜吧,
否则怎么这么容易断呢。

应该是过流烧断的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种毛病

网友:
这种充电机质量太差了!小作坊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