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测量稳压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2024-06-20):
把多脚芯片补焊之后,今天还是会偶然出现不显示问题,
发现是电压偏低的问题,正常5v端口只有2.8v,TL431已更换,
现在怀疑是这个稳压二极管或者其他哪里的问题。

稳压二极管,目前看不到型号,如何测量它原来使用的型号呢?

网友:
估计是5V的稳压二极管,我有个单芯片驱动的电动车显示屏,上面有两只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是5V的。

网友:
换个5v的试一下

网友A:
蜗牛这是啥显示?

网友:
型号肯定测不出来。只有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蜗牛这是啥显示?

你要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能知道答案 花了500那个

网友B:
二极管拆下来串个几千欧姆电阻接十几V的电压,测二极管两端电压,要是有台晶体管测试仪就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拆下来串个几千欧姆电阻接十几V的电压,测二极管两端电压,要是有台晶体管测试仪就简单多了 ...

测试稳压二极管的老办法

网友:
还是需要专业工具啊

网友:
果然还是补焊不行

网友:
塞个5V电源模块进去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太高深了,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外接个电源试下。。

网友:
型号到没办法看出来,但测稳压值还是可以的,看我以前发过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8590-1-1.html,其实就是317电路改进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用不同型号的逐个试

网友:
如果直接供给集成电路电源的,一般是3.3V或5V,用431,为什么还要稳压管?它俩不应该有关联呀。用放大镜好好看看,一般这种稳压管上会有字的。

网友:
如果真是供电问题,另外加个电源是最简单的

网友:
5V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