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惠普T620 PLUS 不开机

楼主(2024-06-20):
小黄鱼收了一台HP的T620PLUS瘦身机,配置4+16G,卖家已经安装了win7,前两天已经到货,但是手上没有HP的19V90W电源,有联想的19V65W电源,就淘宝买了一个转接头,今天转接头到货试机,结果机器发出了4短的红灯报警,5个循环后报警声音停止,但是红灯仍旧4短不停闪烁,尝试拆内存条,换上笔记本的解决不了问题,这根内存条插笔记本也不能开机,也尝试清楚cmos,都不能解决问题,万用表测量插头端的电压有19.3v,整个过程电源风扇抖了一下,没有转,各位老铁特别熟悉HP电脑的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补充一下,试机全程只插了电源,其他鼠标键盘显示器均未插。

楼主:
我估计找到原因了。

网友:
先确定电源在这种情况下确实能用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如果自己都没有经验那就先搞个标配电源。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应该是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找到原因了。

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服了,自问自答,让坛友在风雨中飘摇

楼主:
我网上查了一下,这个主机电源插座有识别功能,需要HP专用的90w适配器,也有网友在电源正极和信号线串联330k电阻可以开机的,不过我还没试出来。

网友:
电源不对吧

网友:
这些品牌的的臭毛病,不用我专用硬件,让你抓虾

楼主:
刚刚做了个实验,手上没有合适的电阻,测了一下指针表电压档的电阻值,大概10伏档200k,50伏1兆欧,开机用万用表10伏档,表针分别接电源正极和信号,还是报警不能开机,把档位拨到50伏档位,看到风扇开始转了,拿掉表针,风扇继续转动,几秒钟后,熟悉的win7开机声从小喇叭发出,虽然没有外接,但我知道应该正常开机了,看来焊一个电阻开机是可行的。

网友(2024-10-17):
中间的针不是正极最好还是用原装的电源,如果不用PCI-E插槽,65W就差不多,如果要用必要要90W含以上的电源才行